神啊,救救我吧!

楼主(2007-06-06):
飞翔大哥,孙哥,各位兄弟9241B和什么什么组合对不起没看清楚,就是845GL的板子,无主供电,换了N个9241了,还是一样,Q1也换了,Q2也换了,不知道怎么查了,给点思路,一个学校的几十块板子都是这个毛病,应该是通病.给点思路,上次有个兄弟发的现象好像跟我的差不多,帖子好像删掉了,
通病

网友:
9241第10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第10极SS信号不可为低电平的。

网友:
和 9602 搭档
内存供电不足也没压啊
量外围有无异常 主要是 12V 供电电阻
换IC 不行就换 外围的 小三极管 702 等
如在不行可能 NB 咯

网友:
看专题帖子~~~讲的很清楚了,一般702和1AM之类的,主要查他们的控制级电压。。。。

网友:
飞翔大哥,如果第十脚是低电平,可以说明什么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查

网友:
把和10脚相联记得 小场管 卸掉就可以了。一般卸掉后,10脚会升高为5V电压。此刻就有VCOR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