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出问题了,主板诊断卡显示44,求助各大侠!!

楼主(2007-06-06):
今天我的主板出问题了,开始的情况是,无论我的USB鼠标插入哪个USB插口,WIN-XP里面都显示‘发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重启数次以后,情况仍然存在,最后一次重启准备恢复系统的时候,系统就不能启动了,用诊断卡诊断显示的是44。
  根据经验,我把内存条拔下仔细擦了N次,插上主板启动情况依然,求助各大侠,此问题怎么解决,我的主板是升技NF7-S2.
      谢谢各位大哥了,我急啊,等着写论文啊!

网友:
这种问题,你个人处理不了,建议送修。
如果你非要自己处理的话,那就先找个数字万用表,测一下USB口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万用表我可以找得到,上述无法正常启动的情况与USB接口有关吗?主板诊断卡的说明书上说44‘以实现中断即将史数据作初始准备以检查存储器在0:0反转,查内存部分,
  我把我的内存条上在同学的机器上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
44很少跑这个数的,你摸摸南桥吧,我想它可能坏了

网友:
44是你的DEBUG卡跑的误码。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想法,南北桥温度正常,主板不插内存条的时候能够听到主板内存条报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误码,那么为什么说明书上会有说明?

网友:
各位大哥,给点思路嘛,我想搞清除,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突然就启动不了,很气人

网友B:
你以为你的10元卡能显示准确的代码吗?

普通DEBUG卡如果显示26,而且有屏幕有显示的话,那么就可认定是OK板。
但在说明书上26是一个错误代码,是保护模式下的例外情况。

再说,代码并没有百分百的意义。

网友:
就是说一般都不会卡到那个地方,往往是cpu还没有跑就出来的码(乱码),而不是真正说明书上解释的代码。说明书是死的,人是活的。

8楼也不是旧社会的农民,会认为书上写的都是对的,即使是对的,也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就好像人家送我的垃圾卡,插到915以上的主板,就会乱码!
但是它还是会显码,也可以查到说明!

网友: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我有一次也是遇到说明书说是BIOS的问题,我换根内存条就好了,
谁能帮我分析下我遇到的问题啊?不了解原因,死不瞑目,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下啊

网友:
清下CMOS跳线,或者再从刷次BLOS试试

网友:
我感觉南桥的可能坏了,我碰到过好几块查usb设备烧南桥的

网友:
我晕了,怎么有成了初级会员了, :'( :'( :'( :'( :'(

网友:
我记得我的测试卡PD080,测试NF7主板代码,到44时屏幕已经电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你的10元卡能显示准确的代码吗?

普通DEBUG卡如果显示26,而且有屏幕有显示的话,那么就可认定是OK板。
但在说明书上26是一个错误代码,是保护模式下的例外情况。

再说,代码并没有百分百的意义。

说的对,我工作的地方,就有好几个人问,他的卡,显示30.01.等一系列问题,我说,没意思了,他还是看卡的说明书,认准那是对的,我现在都不理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