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MOS管都要在电压?

楼主(2007-06-06):
是不是所有MOS管三个角都要在电压?测显卡边的3055三个角都有电压,我测一个小的336MOS管怎么发现右边的一脚没电压?因为南桥发热,到本站搜索一下都是关于MOS的,再问三个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才正常,MOS管起什么作用?超级菜鸟不耻下问
[
]
显卡

网友:
那个脚如果接地就没电压(0V)

网友:
像你这样说我也遇到过,它那个管是左边是3。32。右边的是要1。5V,你换过吗?
换了就好了

网友(2007-10-08):
一针见大血呀·##
以后不要发没意义贴 再发删
[
]

网友:
路过学习呀
以后不要发没意义贴 再发删
[
]

网友(2007-11-23):
我很笨,听不懂~~谢谢了~~
以后不要发没意义贴 再发删
[
]

网友:
我的键盘坏拉..不蓝的话我要说很多的感激的话.谢谢了,收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