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040H2修复方法

楼主(2007-06-07):
C,M,C,B

故障:硬盘开机寻道声音正常,但自检却找不到硬盘,进入PCMX_DSP1.22后,选择正常模式可以正常进入并且可以读出相对应的型号,即:4D040H2 如果尝试加载LDR和RAM文件会死机报错。按理说在PCMX_DSP里能正常读出,这块硬盘的问题也就是不很大了,并且固件区自检也很正常没有错误。各个模块都可以正常通过。但是关机重启后又恢复原始状态,找不着盘。在安全模式下热启后会出现PRMULUS报错。修复:跳为安全模式,选择第一项正常进入后,分别加载固件的两项值,如果固件版本没有出错一般都可以正常写入,断电重启后。看一看是不是可以找到硬盘了,找个DM或FDISK分区格化一下,是不是OK。如果有坏道再用的别的方法吧。

分析:应为固件区出了问题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关键还是得看找的固件是不是兼容了,要是不兼容的话,就算是写成功了也白写

网友(2007-11-23):
马上就200积分了  可以下载东西拉

网友:
修硬盘没这么简单,楼主怎么到有坏道的时候,就不讲了呢?遗憾呀

网友:
看不太明白,反正硬盘这个东西就是不给看的嘛修也要摸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