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NF2主板北桥电压过高

楼主(2007-06-07):
北桥供电和AGP槽供电效应管G极由LM324控制.量得S极电压竟有2.4V左右.正常应是1.5V.量3.3V对地阻值仅为30欧姆.但放置一段时间后升至110欧姆.更换LM324无效.真搞不明白电压升高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如果直接由3.3V转为1.5V,请问要用多大的功率(北桥集成显卡)?

网友:
有没有更换北桥的供电管?

网友:
更换了。没用。查LM324线路,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很简单的电路,几只电阻和电容。都检查了,和另一块相同的主板对比的。水平所限没辙了。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
324上的VREF正常吗?

网友:
请问324上的VREF是由谁提供的?查ATX电源插座下边的一只9916管,它的 D极直连3。3V,G极连LM324 8脚,S极还有一只反馈电阻到9脚,10脚好像是由一只电阻连到地。和好板对比,电阻正常。

网友:
该电压已修好。把LM324 10脚连的电阻调换后,电压变成1。5V。但现在的故障是不跑马,有时短接PS-ON插针不能开机。偶尔开机后,短接6秒后又不能关机。还要再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