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NBX-LA开机问题

楼主(2007-06-07):
我在给客户清理灰尘时,不小心安装CPU风扇时把CPU边上一个L38电感弄坏了,用表量不通电.
现在的现象:一通电CPU风扇就转,但黑屏.12v也有了.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L38一个故障引起的?

网友:
既然你确认电感坏了,就把它先换掉撒

网友:
你不是修主板的吧,真正的芯片级维修,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人问的,知道吗,
你手很有力啊,能把电感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