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排针电压?

楼主(2007-06-07):
如何量PG排针电压?
书上讲主板检测流程,量PG排针电压是否高于2。5V?
应该如何弄?
再问下?
我学修主板大概有二十多天了,感觉完全上不了手
顶多上上假负载测下电压,或者换换电容之类的
就此问题,有没有前辈提点建议应该如何去学修主板?
主板

网友:
电源控制IC检测到各路电压能平稳输出,就会给ATX灰线一个大概5V的电压 POWER GOOD (PG) 看英文也明白啥意思了

网友:
不知道说地对不对 凑合看吧 有懂的来纠正下

网友:
还是不懂,应该怎么测?

网友:
排针?PG?
应该是主板电源开关吧?

网友:
楼主说的好象是POWER开机针 晕了 万用表 黑笔对地 红笔测针 直流电压档 明白

网友:
power-sw的排针电压吧
2.5v以上

网友:
2。5V左右。。

网友:
PG 信号,ATX电源口第八针,电源插口灰色线。高于2.5V,一般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