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1脚没有Vpp刷新脉冲电压(已解决)

楼主(2007-06-07):
我的一块主板AMD的KT600,主板型号EP-8KRAI
一开机:诊断卡FRAME一直亮,IRDY灯也一并亮,(大概一直在读BIOS)过5秒后没有,这两个灯同时灭。
经测量:PCI AD线有波,但是测BIOS第一脚 没有电压,32脚有+5V电压,同时有+5V时锺,没有复位电压(其它测试点正常)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不知道BIOS 第一脚电压是哪里提供的??

拿去保修了

网友:
我量了一下是通过一个排阻到ATX 4Pin+5V的,BIOS 1 同时也和 83697的66pin相连,是不是IO 坏了,把这个脚拉低了。你们是用什么工具翘IO引脚 的???我老是撬不好,都弄坏了

网友:
应该是IO坏.

网友:
是IO坏了,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过IO还会有一点烫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翘脚,哪位老大给说说/

网友:
碰到过这种现象,一为I/O坏. 还有集成网卡坏的

网友A:
IO坏还好理解,网卡坏也会影响BIOS的PIN状态吗?

网友:
昨天有快这样的板子,BIOS的1脚没电压,没修好,就还给客户了,早看到这里不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坏还好理解,网卡坏也会影响BIOS的PIN状态吗?

有些问题虽然可以知道可能在什么地方出毛病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但要解释清楚却是很困难的。

网友:
Vpp刷新脉冲电压是从哪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