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近来帮忙看看这个板
会员47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07):
这个板子是联想的主板]  型号我到没有自己看
关键测试了下 CPU VCORE  1.4V左右
然后其他地方供电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异常,不过SB旁边的14.318的晶振这个地方的电压只有0.34V 是不是太低了
还有就是板子我用诊断卡测的话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感觉3.3V 5V的灯稍微有点暗
用长城电源的话 开几就掉电.反正我感觉挺没有思路的,3大条件都有CPU没有工作 BIOS没有片选  FSB 那些地方的信号我感觉也没有
这个板子 我不知道从哪查了 斑竹给我提供个思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14.318的协振电容和本身。仅供参考

网友:
我始终觉得看卡上的电压灯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对这个电压有怀疑,为什么不用万用表量一下呢?这样得出的结果不是更准确?

还有就是,感觉有不等于有!要看实测得到的东西,而不靠感觉去修东西

网友:
飞翔老师我想问下,这个板我应该查哪?FSB那个地方肯定是没有信号的 连片选都没有 哪来信号,还有就是晶振处的电压正常吗??太低了点吧 我想把这里修下

网友:
飞翔老师说的对,修板不是靠感觉而是要动手去实际去做,

网友:
不过你有没有换那14。318那,换了在看看啊

网友:
如果问题解决了,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
应该是3V和5V供电电路不正常,用好电源因为保护电路做得好所以会掉电,我遇到更神奇的是用奔四电源就保护,上P3电源一切正常的板子,后来查是CPU供电部分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