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电流表+诊断卡

楼主(2007-06-07):
示波器观察总线波形.电流表检测电流变化,诊断卡显示POST代码,

熟练以后无需诊断卡即可判断主板工作过程

注意示波器的波形变化,电流表的指针摆动,诊断卡的指示灯闪烁.三者之间是同步的.

以前学修主板,看到一高手都不用测试卡,佩服的不得了.又听见一老师说:其实可以观察一下主板的电流.我受到了启发,所以后来修板都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不要一味依赖诊断卡,更不能依赖诊断卡的代码.(指示灯闪烁情况比代码更有意义)
观察总线工作状态才是最根本的!(其实诊断卡也是获取相关代码来反映总线工作情况的)

分卷1

分卷2

分卷3

分卷4

网友:
学习如赶路,不能慢一步。

网友:
用电流表判断短路故障更为直观

网友:
回头尝试一下  一直用万用表  这几天准备购进一二手示波器  试验一下

网友:
学习了,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学习了

网友:
用电流表来修,是值得研究,见过修手机的,就一电流表,啥故障都查,其实手机就是一个小型的本本。

网友:
你那几个电流表都测的是哪几个电压上面的电流?用不用割线?

网友:
不用割线
是接在ATX电源里面的

网友:
以前没有听说过,抓紧学习

网友:
电流表没用过,如果电流表做成串接在ATX和主板插槽之间的就不错

网友A:
不赞同楼主说法,80PORT代码你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来测得,你不觉得累吗?

网友B:
自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赞同楼主说法,80PORT代码你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来测得,你不觉得累吗?

我用的是最便宜的诊断卡,经常有乱码.用示波器来观察我觉得很方便,
现在不用诊断卡,用示波器和电流表一样判断主板POST过程

当然剑顺不顺手,握剑的人自己清楚.方法是见人见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找麻烦.............

呵呵

用测试卡是方便,但是古语说的好:"尽信书不如无书" 修主板也是"尽靠诊断卡不如不用诊断卡"
不要依赖某种单一的工具,否则你离了一种工具就什么也干不了!
要学会将各种工具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在主板维修中学会观察电流很有好处,
知道在读内存的时候那组电压的电流波动最大吗?是3.3V  5 V 或是 12V?
知道在寻找显卡的时候那组电压的电流摆动幅度最大吗?
知道了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至于麻不麻烦吗?
动动脑筋,弄懂了就不麻烦.没有弄懂的情况下可能有点麻烦!

我这是介绍一下自己的方法.仅供参考!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哦

网友:
我还准备了两只电流表
准备在硬盘做SF的观察硬盘电流
比如:做到什么流程的时候电流是多少,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也许会发现一些有用的规律

当然,这更麻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板子现在都不用示波器,不用数字表了,也不用诊断卡,只用指针表,post过程那是清清楚楚的,cpu工作,内存工作,显卡工作,硬盘工作都可以知道。

温州卓越

呵呵
属你厉害

网友:
也许有道理,可能要多观察。各种类型的板子肯定有差别。

网友:
还是那句话
不一定所有的好方法都适合所有的人
[
]

网友:
我支持楼主的方法.,什么行业都要创新.就算失败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每种方法都有利和弊.把好的总结起来.再加以利用. 来个中西结合.救苦救难.

网友:
无论用什么方法,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佩服啊 楼主真不愧是做技术的!!

网友:
用电流表只能做个大概的判断.

网友:
亮机正常进系统不死机才是检验主板工作的唯一标准...呵呵
楼主修板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属于非常高的层次了.我们还是不能理解的
我现在是非常渴望有一台示波器,然后追求只用示波器判断主板所有故障的境界,然后向楼主看齐,最后向温州卓越看齐...

网友: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提高的过程。想达到高手的境界,需加倍努力。

网友:
刚开始修板可以靠一些经验什么的,比如不开机就先换IO ,不跑码首先刷个BIOS
但是熟练以后一定要多问问为什么,
要不你永远就停留在一个初始水平

网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个方法也值得借鉴 起码符合主板启动规律 动态的过程必然有动态的电流 post卡跳码是个动态过程 必然会引起电源电流变化 如果主板跳FF 电流必定静止

网友D:
三样我都没用过....苦啊
学习中,,,,,

网友:
支持楼主,方法还是多一种好过少一种,单单依靠一种方法不是长远的,比如出了新主板,DEBUG卡还没能支持的话就得用另外的方法去观测了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贡献

网友:
不管3721,下了再说。

网友:
说什么好呢?这不是浪费我的积分吗。就一个工作台的视频,新手能学到什么?

网友:
希望我能学到一点东西啊,

网友:
这三位相信在修主板上一定都是真正的高手了,我现在试波器还不知道怎么修主板,只是每天拿了个万用表,量阿量的。希望版主们能够多教一些给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E: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
修笔记本要用稳压电源,稳压电源上有电流表,有些人就用电流表的摆动情况来判断机器工作情况,看多了,就积累了经验。
楼主的方法借鉴了修笔记本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新手 不知道电流的变化 能表现那些问题?
是不是电流巨大的话 证明有短路 电流很小的话证明不工作或不通
望老张赐教
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4段视频怎么都是同一个文件啊?

网友:
回楼上:分卷压缩就是这样,少一个也解不开的。
回#50: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是用语言能轻易说清楚的。要实际去看的。看多了就有经验了。你说的是极端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
修笔记本要用稳压电源,稳压电源上有电流表,有些人就用电流表的摆动情况来判断机器工作情况,看多了,就积累了经验。
楼主的方法借鉴了修笔记本的方法。

呵呵
异曲同功

网友:
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修板子现在都不用示波器,不用数字表了,也不用诊断卡,只用指针表,post过程那是清清楚楚的,cpu工作,内存工作,显卡工作,硬盘工作都可以知道。

温州卓越

不用示波器.万用表.你知道那个管子坏了吗?哪个芯片不测量怎么知道坏了?

网友:
学习了,lz的研发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也很漂亮啊,希望作多一点作品出来共享

网友(2007-07-07):
回复 网友H:

谢谢了  只了解一点电压。电阻方面的 对电流不是很了解  学习了。。

网友:
请教大师:(不开机的故障)示波器应接在什么地方呀,不是要换来换去的去测试吗?

网友(2007-08-12):
汗,不知要多久才能学会这个东西?你们都是在哪学的呀?太强了

网友:
示波器很好用,可惜就是贵了点,
所以大多数业余维修都就别想啦
还是老老实实地一表一枪埋头干吧

网友:
呵呵,用测电流的方法维修不是很现实,示波器和诊断卡现实些,
不过,经验在于积累,

网友(2007-12-06):
都是高手,我买那么多示波器可能都买错了,人手一台示波器,我用fluke99b,一个同事用tds1012b,还有一台是ds5102mae,其他的用ss5711的,dell仿真卡也是人手一张,其他的850,936也都是,看来我是浪费了好几万块了

网友:
用那种方法是看个人用的熟练程度,熟练程度高效果就好。

网友:
我也一直没用过示波器,好用吗?

网友:
楼主正解,我以前修手机的时候都是看电流来判断手机的故障在什么地方,对不开机的手机疗效独特。呵呵。

网友:
同意孤帆远影版主的观点,很经典,"尽靠诊断卡不如不用诊断卡",要熟练掌握多种工具结合使用。
菜鸟学习中。

网友:
厉害!高人真多 :) :)

网友(2008-01-15):
也是哦!听了大家的叙述!真的感到还有很多要学!

网友:
学高手们学习了,楼主的资料偶也收下了哦. 谢了.

网友:
学习了,真是太感谢了。 :)

网友:
想学习一下,以前听说过 , 但不知准不准

网友(2008-04-19):
以前没有听说过,抓紧学习,,,,,,,,,,,,,

网友:
QUOTE:
引用 网友I:
新手入门,示波器,诊断卡都用过,但电流表没用过.学习了.谢谢楼主.
同感,还需不断学习

网友:
好的东西,一定会下来,发好研究,版主的东西相信一定是最好的,最精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