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8IPE1000-G主板不开机检修及图纸

楼主(2007-06-07):
求技嘉GA-8IPE1000-G主板不开机检修及
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电源灯不亮,风扇也不转。经换电源也是这样,查+5VSB电压正常,短接电源插座14脚PSON与地,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运转,测其它主要电源电压正常,PWOK为低电平,主板元件也无发热现象。用的是技嘉GA-8IPE1000-G主板,现询求此故障检修方法和相关电路
原理图
,求有此
主板维修
经验的高手或有此类故障维修经验的朋友指教!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你这是典型的不开机故障
按照不开机的检修思路来
网站上有相关主题帖子的,你找一下嘛

网友:
我看了一些,都说得很浅,要有图纸,我就可参考着修,请问谁有GA_8IPE1000-G电路图,给我一份,先谢过了!QQ:345689336,或Email:pan5186@163.com

网友:
网站上好像有此块板的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积分不够,等不及了。跪求好心人能给我一份,必有回报。

网友:
这个型号的图纸没有
多说一句.如果修盘要图纸的话,好多板都修不好了,因为大都是没有图纸的.
看图纸关键是找出共性,很多单元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请问谁有二手的此主板,GA-8IPE1000-G的,在深圳关内的,八成新未修过的就可以,请发贴联系。

网友:
放下CMOS 电看看啊
要么电源 电容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我已修好,小元件坏。曾被两家专修店看过都说修不好,我将单独做一主题,请注意查看修理的详细过程,其实这是我修的第一块板,看来这几天到“基地”来收获还不小,在此也要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