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LD533,出问题了急,,,,,

楼主(2007-06-07):
我有一块技嘉GA——8LD533的主板,它不接光驱,和硬盘,多正常,接了硬盘它在进第一个画面就是到检测硬盘要停一两分才到起动的第2个画面,它还检测不到硬盘,(我的硬盘是新的,数据线是新的)(不过接上硬盘,硬盘不转,拔掉数据线硬盘就转)请问大家,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急,,,,

网友:
你可以换南桥试试,应该是它.

网友A:
换数据线,看主板和硬盘的插针及与此相关的主板上的阻容元件(硬盘接口边上),换一个接口,换一个硬盘确定问题在什么上。(不要再告诉我你的什么是新的,新的也没用)

网友:
进BIOS看看有关IDE的设置有无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数据线,看主板和硬盘的插针及与此相关的主板上的阻容元件(硬盘接口边上),换一个接口,换一个硬盘确定问题在什么上。(不要再告诉我你的什么是新的,新的也没用)

就是,不要迷信新的就是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主板,接数据线硬盘就不转,硬盘是好的
呵呵
后来没有修,估计是南桥出了问题

网友:
恩,还是你们说的对,不要相信新的,唉我晕了现在新的硬盘在这块主板用不了,在别的就OK,我换了一个40G的就好,现在的硬盘怎么这么不好,谢谢大家,,,

网友:
不兼容?

硬盘和主板不兼容?这种问题很少见啊,估计还是线与排针接触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跳线没有跳好啊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看一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可能你新硬盘也有问题啊

网友:
你们说的多有,不过问题还是在硬盘,它好像兼容性不好,我刚开始是80G的,后来我换了个40G的就可以,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刷的BIOS和它不兼容还是什么原因,不过我刚开始刷过BIOS,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清楚,一,我是刷的不同型号的主板BIOS,我看他I/O是一样的,时钟一样,不是原装的哦,我在想这样也是不是会影响那,不过现在正常哦

网友:
楼主是女的吗???

网友:
是江西哪的啊?
我也是江西的,不知道江西现在的市场怎么样呢?我QQ 185353287

网友:
我是井冈山的
是女

网友:
刷BIOS要看南北桥和IO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