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下845主板跑A7

楼主(2007-06-07):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块新天下845主板故障现象是A7,测内存的供电正常,把风扇拿掉,用手一边点复位,一边按住CPU,测试卡一路狂飙.关机后使劲用两手掰了两下CPU座子.再上CPU,内存,OK,显示器亮了,反复点复位重启,拷了半个小时,没有出现问题,此板修复.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一杂牌845PE主板 A7

我的是北桥虚焊,用手按住就过

在背面加热北桥后 主板走码 可以点亮,  但是老是死机有的时候开机就死  有的时候用一段死机

网友:
学习了,感谢无私的奉献

网友A:
有点不理解!楼主的故障如果是按住NB跑码的话还想得通,按住CPU都解决内存不过,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理解!楼主的故障如果是按住NB跑码的话还想得通,按住CPU都解决内存不过,不理解。

个人认为,主要是压cpu的同时,北桥也受力的作用才会这样.

网友:
我敢肯定是座子的问题,因为我压的是CPU.

网友(2007-09-20):
碰到过跑A7的毛病,修不好,学习了,回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