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经典故障开机就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7-06-07):
最近修到IBM的本本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有时能启动进系统,但是过一会就自动断电的故障,这种情况高手们一般都知道是ADP3421这个芯片故障,换掉就可以了,这个芯片在T系列本本上还容易引起0175报错,下面我是我今天修的A22本本,故障就是自动掉电。

网友:
我以前的HP本本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修要300块,没办法,不懂就修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啊,以前听人说好像就是这个东东,我用热风枪吹了几下引脚都没用,当时还以为是虚焊,原来换一下就OK了啊,白白化了三百块

网友:
这个芯片主要是管理什么地方的供电的哦

网友:
adp3421现在在移动DVD上也用了,我想应该是一个DC/DC管理芯片

网友:
CPU的供电芯片

网友:
这是CPU电源的PWM调制集成块!!!!!!!!!!!!!!!!!!!!!!!!!!!!!!!!!!!!!!!!!!!!!!!!!

网友:
我也认为是CPU供电新片

网友:
学习.希望多看到这样的文章.对本本是个盲点.

网友:
修本本确实很少,一般也就是给本本装个系统,呵呵,得加紧这方面的学习

希望以后能多见到这样经典的例子

网友:
真的 就这么简单吗 有没有检测方法的啊?如何判断?

网友:
绝对经典
附上ADP3421的DATASHEET
内有详细说明和电路图

网友:
顶你一下,大家都来修本本

网友:
顶一下,请版主整一个本本特区吧

网友:
多谢了,以后修板就会少走弯路了

网友:
我以前朋友本本也有这样一个现像,就是找不到这个3421,不知道那里有这种东东买

网友:
是要学学本本方面的了    。。。。。。。。

网友:
斑竹,建议开一个本本专页

网友:
多发点本本的东东吧,谢谢。

网友(2007-08-12):
你是我学习的对像。。。很好

网友:
换个3421看看行不

网友:
请版主整一个本本特区吧

网友:
有人说要ADP3421,3410 一起换.不知是不是

网友:
好呀,希望以后多发一些本本的经验呀!!!!!!!!!

网友:
学习中,以后要进军本本系列。

网友:
谢谢 楼主的维修经验 虽然不太明白工作原理 但是也受益匪浅

网友:
我有台P2的SONY本本也是掉电,但问题很奇怪,不进系统在DOS环境下一直不掉电
只要装2K第一次重起后到滚动条时就掉电
98 ME进系统后就掉电,郁闷

网友:
我有一个东芝的也是这种故障,会不会是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
ADP3421很多原装台式机主板都有用的 配合ADP3188主控电源IC

网友(2007-09-11):
听起来很复杂
:L :L :L

网友:
也是经典一例,顶一下、!!!!!!!!

网友:
这个新片在IBM T2系列板子里是个通病 不过我说下 要换换一对哦 下面还有一个跟他一组的 一般两个一起换

网友:
3241和3210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如认为芯片有问题,就一起都换了,我的做法就3210和3241一起换

网友:
3421和3410应该是CPU的内外核供电吧。同意18楼的说法。两个同时换是比较保险的。换一个以后可能还会出问题。但也不是绝对的。芯片不贵。拆一次不容易。还是都换了吧。

网友A:
多半和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

网友A:
CPU供电保护了

网友:
学习中,又学到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