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X经常死机, 有一管发热厉害!

楼主(2007-06-07):
GA-8IRX 478主板,都能点亮,但不定期死机。有时亮机后死。用硬盘启动不进系统就死。试过用光盘启动时,选不带光驱项启动正常,开机多久都不死,但一选择带光驱项后检测光驱时就死,多次尝试一样故障。发现一管子(如图所示)发热非常厉害,连板子周边及背面都发烫,不知是否是死机的起因,还有什么可能,该如何入手,请高手们支招!该板的IO是ITE IT8712F-A,BIOS是SST 49LF004
硬盘

网友:
测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
可以换一个管试试,
从图上位置来看,多半是给AGP 和北桥供电的管子

网友:
量了电压, G极3.25V, D极4.01V. S极1.51V, 正常吗?

网友:
呀,打错了,是G极4.01V, D极3.25V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不过技嘉的板子这个场管坏的比较多,建议你换个试试。

网友:
这G,D,S三个级你是怎么判定的呀
可以说说吗?

网友:
请问高手们,这个管子有代换的吗?我手头没有相同型号的

网友:
GA的好多板子都是这样,烫的手都不能放,但我这倒没见过死机的,只是机子反应很缓慢

网友:
电压是正常,但是稳定性不好,建议你换了问题应该就解决了!我以前修过这样的板 还有就是CPU座

网友:
主要看S极。1.51V就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让管子两脚向下,顶上的那个角是D级,下面左边是G级,右边是S级

网友:
GA的板子假货很多 而且 GA板子的 CPU坐是最脆弱的 我这里就有5块是CPU座空焊了补焊后处理好一个 郁闷了

网友:
可以换下试下机!!!!!!看还死机吗?

网友:
GA太垃圾了,我这坏了一堆````

网友:
我今天就修了这个型号的板子,不过不是你那样的故障,我这个是客户说,点亮后关机,就不亮了,然后,过十多分钟,就可以点亮了,可到我这也没有发现他说的那个问题,我就把BIOS刷一下,现在在试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测试中................

网友:
在这里问个问题啊.........一个外型.和小功率三极管一样.不过只有两个级..上面标.N38,,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东西...
在线等....

网友:
今天把该K3296换了,还是发热,还是死机。
CPU座子没法解决了,背面看不到座子的脚,手里没有工具搞了

网友:
肯定跟3296无关,好板子也会很热.这款板子如死机的话,可以换个时钟试试,或者加焊cpu座.如还是无法解决的话,可以看其北桥发热量是不是特别的大,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技嘉的865G的板子, 管子换了n个了,还是很烫手,后来把他边上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
现象是死机! 还请斑竹帮忙了!

网友:
我遇到过很过给AGP共电点管子发烫的..基本这个管子发烫NB都很热...我也换过管子但都不好用.至尽没有一快修好过...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