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知识:显存识别

楼主(2007-06-07):
我从网上找来后从新组织,以便阅读。

Hynix(现代)内存颗粒的编号规律
无论TSOP的还是BGA的,上面的同一编码所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对于表示容量的两位代码,64、66表示64MBits(8MB),28=128Mbits,56、57=256Mbits,12=512Mbits,1G=1GBits。接着两位表示位宽的代码意义也不难理解,16表示16位,32就表示32位。表示时钟周期的两位(或一位)代码也很好理解,4表示4ns,5表示5ns,25、28、36分别表示2.5ns、2.8ns和3.6ns,简而言之你看到的数字是一个的话那么时钟周期就是那个,两个的话就在中间加个小数点。
TSOP封装编号规律:

BGA封装的编号规律:

SAMSUNG(三星)
与Hynix类似的,对于表示容量的两位代码,62、64=64MBits,26、28=128MBits,54、55、56=256MBits,51、52=512MBits。表示位宽的两们没什么特别的,16表示16位,32表示32位。表示时钟周期的两位也和Hynix一样,直接看数字,中间再加个小数点;但有比较特别的几个编号:2A=2.86ns,2C=2.66ns。

TSOP封装编号规律:

BGA封装的编号规律:

Infineon(英飞凌)
基本上不用说明,看图就十分清楚了,而且它的容量用的是三位代码看到多少就是多少,更加容直白。后面那个时钟周期就不用说了吧?

Elixir
Elixir的颗粒和Infineon的编号规律一致,参考上面的就行了。

ESMT/EliteMT(台湾晶豪)
晶豪显存颗粒表示容量的三位代码也和Infineon的一样,看到是几容量就是几,后面加个MBits就行了,其余的也没必要多说,看图。

EtronTech(钰创)
钰创显存颗粒的容量用三位代码来表示,其中658=64MBits,6A9=128MBits,6AA=256MBits。位宽用非常直观的两位代码来表示,16=16位,32=32位。最后一位时钟周期也和上面所提到的一样,4就表示4ns。

MOSEL(台湾茂矽)
   Mosel(茂矽)在显存颗粒,表示容量有点特别:64=64MBits,65=128MBits,66=256MBits,67=512MBits,68=1GBits,69=2GBits。表示位宽和时钟周期的和上面提到的一样。

NANYA(南亚科技)
    Nanya(南亚)的内存颗粒编号标得最容易让人理解,16M表示16MB(注意不是16Mbits),16BT表示16位,5表示5ns。

Micron(美光)
    Micron(镁光)的编号规律和Nanya(南亚)的类似,8M表示的是8MB,不是8MBits,16和6分别表示16位和6ns。

总结
    上面给大家介绍了不少显存颗粒的编号识别方法,相信大家已经发现其中很多显存颗粒的编号规则都是差不多的,有的甚至还一模一样,因此就要大家记住其中最常见的一两种(现代和三星),其它依此类推,不敢说能掌握全部显存的编号规律吧,但是绝大部分是逃不出你的手掌心的了

网友:
了解了一下衡量显存性能的三个重要指标:容量、频率和显存位宽。

1.容量
    显存担负着系统与显卡之间数据交换以及显示芯片运算3D图形时的数据缓存,因此显存容量自然决定了显示芯片能处理的数据量。理论上讲,显存越大,显卡性能就越好。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而已,实际显卡性能要受到很多因素的约束,如:显示芯片速度,显存位宽、显存速度等。

    2.时钟周期和工作频率
    时钟周期和显存工作频率是显存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指的是显存每处理一次数据要经过的时间。显存速度越快,单位时间交换的数据量也就越大,在同等情况下显卡性能将会得到明显提升。显存的时钟周期一般以ns(纳秒)为单位,工作频率以MHz为单位。显存时钟周期跟工作频率一一对应,它们之间的关系为:工作频率=1÷时钟周期×1000。

    常见显存时钟周期有5ns、4ns、3.8ns、3.6ns、3.3ns、2.8ns。对于DDR SDRAM显存来说,描述其工作频率时用的是等效工作频率。因为能在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传送数据,所以在工作频率和数据位宽度相同的情况下,显存带宽是SDRAM的两倍。换句话说,在显存时钟周期相同的情况下,DDR SDRAM显存的实际工作频率是SDRAM显存的两倍。例如,5ns的SDRAM显存的工作频率为200MHz,而5ns的DDR SDRAM显存的等效工作频率就是400MHz。目前市面上显卡所采用的显存多数都为DDR,而还有些低端的显卡,像MX400,TNT2等,到是还在使用SDRAM。

    3.显存位宽
    显存位宽是显存也是显卡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可以理解成为数据进出通道的大小,显然,在显存速度(工作频率)一样的情况下,带宽越大,数据的吞吐量可以越大,性能越好。就现在显卡比较常见是64Bit和128Bit而言,很明显的,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128Bit显存的数据吞量是64Bit的两倍(实际使用中达不到),性能定会增强不少。

    显存的三个主要参数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三个主要参数的计算公式:

    显卡的内存容量=单颗显存颗粒的容量X 显存颗粒数量

    显卡的显存位宽=单颗显存位宽X 显存颗粒数量

    显卡的显存工作频率=单颗显存颗粒的工作频率

      知道了显存的位宽和速度,我们就可以知道显存的带宽了,带宽=工作频率×显存位宽÷8,之所以要除以8,是因为每8个bit(位)等于一个byte(字节)。带宽是显存速度的最终衡量,数据吞吐量的大小也就是显存的速度就看带宽了。有些显卡的显存频率高,但是位宽低,带宽不高;有些们宽高,但是频率低,带宽也不高。

    因此,为了能准确计算出一块显卡的显存容量、速度、带宽,我们必须从观察一个显存颗粒的大小以及数据位宽度开始。每颗显存颗粒上虽然没有明确标明以上所说的三个参数,但是它上面都印有编号,我们想要知道的三个参数都可以从这个编号上读出。接下来,我们就针对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几种显存颗粒,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它们编号中的关键数字。

网友:
这个显存应该如何认?

显存方面,显卡搭配了8颗BGA封装的英飞凌GDDR2显存颗粒,显存容量为256MB、位宽为128bit。

Infineon(英飞凌)
应该是每个芯片
HYB18T256161AF-28   256---256MBIT  16--16BIT位宽   28--2.8nS

再给个三星显存,自己看是多大的。

网友:
好东东  收藏了
再次感谢张先生。。。。。。

网友(2007-07-23):
学习了,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