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超级菜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问一个超级菜的问题?量主板各元件电压,是用直流量还是用交流量,呵~好菜的问题,都不好意思问!大虾们别笑话哦,在线等
主板

网友:
晕!怎么没人回答!难道很深还是............

网友:
直流电压档。

网友:
机械表用直流10V--50V档,数字万用表用直流20V档。维修主板用数字表测量电压精度高。

网友:
助人为乐。。。。。。。。。

网友:
主板通过 整流 稳压 都是直流的 所以用直流档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去学一下电子基础吧,别回头再把板子"量坏"了

网友:
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必须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