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07-06-07):
接前几天的问题:

有2块主板,都是有问题的
A主板,845GL集成的显卡有问题进入系统有颜色的地方就会隔5CM有两条竖线,进入系统主板驱动不能认,换上PCI显卡显示正常,但主板驱动还是认不了,但用诊断卡诊断一切正常,DOS下工作正常!晕!

B主板MS-6701,用得好好的,有天把B主板的硬盘拿到A主板去试机,再挂到B主板原机,晕!滚动条一直进不了,怀疑系统坏,重装!无效,GHOSHXP能装,但一直停留在检测硬件请稍候那,不动!换了一块硬盘也一样,诊断卡显示26,怀疑显卡问题,换一块显卡也一样,经过更换法,确定主板问题,主板的各种集成的东东我都屏蔽过,但还是不行!DOS下工作正常!请各位高手们帮我解答一下
两块主板都是什么蕊片坏?在此先谢!
电容没坏,,人家跟我说估计是A主板BIOS坏引起B主板BIOS也坏,不知对不对,还有谁能提供A主板的BIOS文件给我,因为是杂牌的845GL找不到, 集成32M显存的,B主板,V星给国外麦迪龙做的OEM板,主页上找不到这款主板的BIOS

B主板MS-6701   478针主板,独立显卡,主板有标显卡ONLY 1.5V,无法进入系统,到滚动后过后黑屏那,等了10分钟,进入欢迎界面,死活不进系统!诊断卡显26,清一下CMOS能顺利跑完,南桥发烫!查了很多资料都说是MOS问题,原来是3055的我用一块坏板的60N03S代替,问题依旧,测得电压(不懂什么极)左脚2.82V右脚1.64V上面的3.59V,  AGP量到3个电压12.96V  1.64V  3.58V  POWER电压3.57V  REST电压3.62V   IDE电压5.59V BIOS 5.6V请问是什么问题?

A主板PCI 中间MOS管 上3.6V 左4.7V 右1.78V POWER电压5.66V  REST电压3.65V 内存有量到这几个电压:1.45V  1.14V  2.92V

请大家帮忙积极解答!小弟在线等~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各周边部件都是没问题的,我试换了很多如内存\CPU\硬盘,问题就在主板上,至于B板南桥我按过了,一样!

网友:
注意内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此两块主板的电压都是OK的。顺便说一下,你的万用表没有电了.

A 主板 是否排除了内存的问题 ??  刷公包BIOS的话,论坛 BIOS下载区域有的下载,参照  CLK芯片型号和 IO型号  可以用的

B主板 按压下南桥试一下, 有可能是空焊了.  如果要BIOS,去BIOS下载版块找飞翔 就好了

网友:
怎么没一个说话啊~~~~~

网友:
我也只看出LZ的数字表没电了,电压都偏高。呵呵。

网友:
A板:在主板上重装系统并恢复,看一下
B板:1)排除内存问题。最好用兼容性好一点
        2)换一个没有被动过的硬盘,硬装系统
        3)进BIOS看一下电源管理打开没

网友:
奥美嘉的主板确实垃圾。。

网友:
B主板昨晚刷了BIOS已经完全康复

网友:
533的公包板还可以啊,坏的问题少,我又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