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必备知识

楼主(2007-06-08):
一  主板各芯片的功能及名词解释

主板芯片组(chipset)(pciset) :分为南桥和北桥
南桥(主外):即系统I/O芯片(SI/O):主要管理中低速外部设备;集成了中断控制器、DMA控制器。功能如下:
1) PCI、ISA与IDE之间的通道。
2) PS/2鼠标控制。  (间接属南桥管理,直接属I/O管理)
3) KB控制(keyboard)。(键盘)
4) USB控制。(通用串行总线)
5) SYSTEM CLOCK系统时钟控制。
6) I/O芯片控制。
7) ISA总线。
8) IRQ控制。(中断请求)
9) DMA控制。(直接存取)
10) RTC控制。
11) IDE的控制。
南桥的连接:
ISA-PCI
CPU-外设之间的桥梁
内存-外存

北桥(主内):系统控制芯片,主要负责CPU与内存、CPU与AGP之间的通信。掌控项目多为高速设备,如:CPU、Host Bus。后期北桥集成了内存控制器、Cache高速控制器;功能如下:
① CPU与内存之间的交流。
② Cache控制。
③ AGP控制(图形加速端口)
④ PCI总线的控制。
⑤ CPU与外设之间的交流。
⑥ 支持内存的种类及最大容量的控制。(标示出主板的档次)

内存控制器:决定是否读内存(高档板集成于北桥)。
586FX           82438FX
           VX          82438VX
Cache:高速缓冲存储器。
(1)、high-speed高速
(2)、容量小
主要用于CPU与内存北桥之间加速(坏时死机,把高速缓冲关掉)

CPU

Cache
内   存

I/O芯片input/output,(局部I/O)。
I/O芯片管理:①LPI(并口,打印口,PP)
          ②COM(串口,鼠标口,SP)
      ③FDD(软驱)
④KB控制器(键盘)
COM口控制芯片:主板上唯一的一个用±12V电源芯片。

网友:
主板维修必备知识《2》

串口鼠标问题:
1、电源。
          2、COM口控制芯片。
          3、COM口控制芯片旁的二极管。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主要负责软件、硬件的连接。既属于硬件,又属于软件,其固化了开机自检程序,以及主板BIOS编写厂家(Compaq、IBM、Asus等)的信息。属只读可编程存储器,内部固化的程序不会因掉电而丢掉。
BIOS的功用:① 提供CMOS设置的程序,进行各硬件的设置及主板的特殊功能设定。
② 系统配置的分析(CPU的种类,内存的容量等)。
③ 提供(POST)(开机自检)
④ 载入操作系统(98、NT、UNIX等)
⑤ 提供中断服务程序。
BIOS代换原则:
① 北桥芯片的架构
     ②IO芯片相同
③BIOS容量相同。

RTC:实时时钟控制器(CMOS、RAM)互补金属氧化半导体。
① 属存储器的一种,用于储存CMOS设置的信息。
② 只需2.2v电压即可维持其内部资料不丢失。
③ 工作方式:开关机都有电源供应。
④ IC型号:KS83C206Q318、M5818、HM6818P、PALLAS、DS128TI118T、UM82C206L、
         OEC12B887A。
小晶振相连的IC即为RTC(标志)32768HZ

时钟发生器:
与晶振14.318MHZ相连的IC。晶振本质是一个很稳定的石英电容。集成时钟发生器,时钟分频器。
作用:为各总线、芯片、CPU提供一个固定的匹配的时钟信号工作频率。
工作方式:
      晶振14.318提供   14.318M的频率给时钟发生器。
      主机电源盒或主板电源部分提供3.3V或2.5V   时钟发生器分频、放大     各总线(包括PCI、ISA、AGP、内存槽等)和各芯片(包括南桥、北桥、I/O等)。
时钟发生器普通芯片:
   (1)WINBAMD W83194R-39A。
   (2)IC89248XX-39。
   (3)9250XX-08ICWORK。
   (4)W485112-24X。
   (5)W485111-14X
   (6)PHUSELINK    PLL52C68-02  PLL52L6844
增强:ICS9248AF-90
超级:RTM520-390
SB:南桥         NB:北桥        CPU:中央处理器        RTC:实时时钟         R:电阻
C: 电容         L: 电感         Q:  三极管            V:  IC芯片

门电路:数字电路、逻辑电路。
   所谓逻辑,就是一定的规律性,或者是一定的因果关系。
        0 表示事物不发生或条件不具备(0~1V)。
        1 表示事物发生或条件具备 (3~5V)。
能完成逻辑运算的电路为逻辑电路或数字电路。
非门:Y=A                 或门:Y=A+B           与门:Y=A·B                  或非门:Y=A+B        与非门:Y=A·B          异或门:Y=A·B+A·B          与异或门:Y=A·B+C·D
74系列:
7404    244    74245    7414    74138
           7432    7405    7406    7408    7409
           7400    7403    7431

特殊芯片
温控芯片:
1、 LM  75  76  78  79
LM  75负责CPU温度
    LM  75负责电压CPU风扇转速及主板温度。
2、 S:S5597/5595,内速温控功能。
3、 WINBOLD系列: 83781B    温度监控芯片
                    83782B    温度监控芯片
                    83783B    温度监控芯片支持6MA33/66芯片
4、 支持DMAG/33的芯片,技——BX-2000+
    PROMISE  PPC20262支持PMA66。
5、 防伪芯片:ASUS系列多是: AS9912F等
*SP串口速度<并口速度PP<USB速度
二  CPU插座(SOKET)与插槽(SLOT)
由CPU 插座与插槽看主板的档次
SOKET3  486
SOKET4  586       PENTINMU60/66 两种586 CPU
SOKET5  586       支持P54、K5、CYRIX6X86
SOKET7  586       全面支持P54、P55(MMX)
SOKET8  686       只能安装PENTIUM PRO类CPU
SLOT     PⅡ
SOKET370 PⅢ
SLOT A   支持K7             支持AMD类CPU
SOKETA  (462):K7     支持AMD类CPU
主板芯片组
    由芯片组看主板的档次
        430LX   支持PENTIUM
        430NX   支持PENTIUM
        430FX   支持P54芯片组,南北内存控制器(双片)
        430HX   支持P54&P55类CPU(芯片组,双片装) 北桥:BGA封装
        430UX   支持P54&P55在HX基础对多媒体(MMX)作优化和精简。
        430TX   全面支持PENTIUM、MMX及P54类CPU。
        440FX    支持PENTIUM、PRO(SOKET8)
+       440LX    支持CELERON、PⅡ类CPU不超过350
440BX    支持CELERON、PⅡ、PⅢ类CPU,稳定,速度较快。支持100外频。
SOKET370 PⅢ      支持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
SOKET423          支持P4
SOKET478          支持P4
        440EX    是LX的简化版,主要针对低端市场,支持CELERON。
810E     集成intel 724显卡和AC97声卡,主要支持CELERONⅠ代,CELERONⅡ,PⅢ等,支持100外频,可超至于133外频。
815E      集成intel724显卡和AC97声卡,主要支持CELERONⅠ代,CELERONⅡ,PⅢ等,支持133外频,可超至于150外频。
815EP      集成AC97声卡,主要支持CELERONⅠ代,CELERONⅡ,PⅢ等,支持133外频,可超至于150外频。

i845、i850          支持P4.
主板的芯片组:
  控制芯片组(chipset)与主板的关系就像CPU与整流器体一样,它提供主板的核心逻辑。可以说,芯片组就是主板的大脑,人的大脑分左脑、和右脑,而芯片组也是由南桥、北桥芯片所组成的。
南桥:支持USB、ULTRA DMA/33/66/100/133EIDE与和ACPI(高能管理)是或否包括KBC和RTC
北桥:掌管着L2CACHE、支持内存的类型及最大容量,是否支持AGP,高速图形及ECC数据纠错等等。

芯片功能:
    南桥作用:①PCI总线与ISA总线之间的桥梁。②集成了DMA控制器,数据缓冲器。③PCI与ISA判优、14级中断控制,BIOS定时器。
    北桥作用:①CPU与PCI设备,CACHE及内存控制器之间的桥路。②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数据通道:为CPU与CACHE内存之间提供64位数据通道,同时具加速作用/
CACHE高速缓冲存储器:位于CPU与北桥之间,起加速作用。
SOKET7(SUPER7)
    当INTEL宣布PENTIUM芯片的生产后,实际上是已经放弃SOKET7市场。INTEL在芯片市场的空白立即为ALI、SIS、VIA三家公司所填补。这些公司打破了430TX的66MHz的局限,先后推出了拥有100MHZ外频并支持AGP的SOKET7的芯片组,大大缩小了SOLET7与SLOT1之间的差距,习惯称之为SUPER7。
1、 ALADDIN V
ALI(扬智)ALADDIN V是SUPWE7阵营的第一成员。北桥M1541、南桥M1543
优势:对6X86/MX和AMDK6支持很好。
    支持6X86/6X86MX特有的LINNEAR BURST CACHE模式和K6的WRITE ALLOCTE模式,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这两种芯片的性能,集成度高(南桥集成了I/O芯片)支持P54C、P55C、K5、K6、K6-2、6X86、6X86MX、C6等CPU和高达1GB的主存。
2、 SIS5591
    SIS(矽统) SIS5591芯片组并不是真正的SUPER7成员,它只提供最大胆90MHZ的外频支持,全系列 SOKET7的处理器,支持768MB主存。
3、 APOLLO MVP3(最成功的一款芯片)
   VIA(威盛)APOLLO MVP3是最为成功的SUPER7芯片组。
   北桥:VT82C598AK或VT82C598AT。
   南桥:VT82C586B。
   支持:2MB的L2CACHE和1GB主存。
   独特之处:①提供了SDRAM民间步动作方式,当SYSTEM F达到100MHZSDRAM可以工作于66MHZ的频率下,虽然系统性能有所下降,但仍能正常运行。②APOLLO MVP3的另一特点是支持DDR、SDRAM(SDRAM2),甚至连大部分BX芯片组都不支持这一功能。
4、 MVP4(SUPER7陈营中最新的一款芯片组)。
   北桥:VT82C501。
   MVP4:除提供完整的SUPER7苡片功能支持外,还集成了AGP图形加速、DUD解压和SB兼容ANDIO功能。
  INTEL 430TX(全面支持PENTIUM MMX)
      支持:DMA33。
    支持USB:允许用一个端口连接多达成127个外设,安全系统管理总线控制器。
    可支持256M主存,只有在先64下时才有较好的效果。
5、 AMD-640  南桥芯片AMD-645RC\W采用的是QFP封装,集成度略低于INTEL430TX。
   全面支持K6、INTELMMX、MⅡ;支持2MB的CACHE、512M的主存。
   AMD640集成了RTC和KBC。
7、SLOT 1:
    INTEL 440LX 标准外频66MHZ 隐藏频率75、83、100MHZ CPU:233-333MHZ支持双CPU。
    INTEL 440BX 同时支持外频66、100、112、133MHZ CPU:350、400、450MHZ。
    INTEL 440EX(专用于CELERON) 66MHZ(GX简化板)INTEL以EX+CELERON占领低端市场的利器。
    SLOT 1兼容芯片组:非INTEL SLOT 1芯片 芯片组有VIA(威盛)的APOLLO PRO;SIS(矽统)的5600/5595(66MHZ)、5601/5595(100MHZ);ALI(扬智)的ALADD IN PROⅡ。
8、KA7兼容芯片组:KX133芯片组,北桥采用了VIA的VT8371芯片组,也就是常说的KX133芯片组,南桥使用VIA的VT82C686A芯片组,KA7外频最高可以达到200MHz最高传输速率为1GB/Sec,主板支持Ultra DMA66,支持AthlonK7 CPU。
9、KT133兼容芯片组:由VIA(威盛)VIAApollo Pro 133A芯片组成,北桥VIA APOLLO PLE133 K桥VT8231组成,1.06GB/s的内存带宽,支持ATHLON系列处理器。
10、 KT266兼容芯片组:由nforce420 SiS735 ALi MAGiK1 AMD760 KT266, KT266A 芯片组成,支持Athlon 4,XP系列处理,支持DDR内存,传输带宽达到1.6GB/s。
11、 PX266兼容芯片组:由VIA(威盛)北桥VIAApollo Pro 266A、南桥VT8233组成,支持Socket423与Socket 478系列CPU,支持DDR内存、PC133 SDRAM,达到2.1GB/sec的内存带宽。
12、  SiS735兼容芯片组:由SiS(矽统)735芯片组成,北桥芯片SiS735,南桥芯片整合 M1535D内存带宽1.066MB/s,支持Socket A for AMD Athlon/Duron (K7) 中央处理器,支持硬盘接口ATA100、ATA133,支持DDR内存、PC133 SDRAMSIS 735 芯片组 ,板载AC97声卡
13、 810芯片组兼容芯片组:由INTEL810芯片组成,北桥内集成显卡,(hub南桥)内集成AC97声卡。           支持,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支持硬盘接口ATA 33、ATA 66和ATA100。
14、 Intel 815芯片组:由INTEL815芯片组成,815E = 815 北桥 + ICH 南桥,北桥内集成显卡,未集成声卡,支持 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支持硬盘接口ATA 33、ATA 66和ATA100。
15、  Intel 815E芯片组:由INTEL815芯片组成,815 = 815 北桥 + ICH2 南桥,集成显卡,未集成声卡,支持 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支持硬盘接口ATA 33、ATA 66和ATA100,ICH2 的特色是支持ATA100, CNR介面及4个USB 接口。
16、 Intel 845芯片组:(i845 Brookdale MCH+82801BA ICH2)北桥82845 MCH(左)支持PC133 SDRAM、AGP 4X/2X,并提供400MHz FSB(100MHz QDR);南桥82801BA ICH2(右)支持Ultra ATA-100/66/33传输协议,并提供最多4个USB接口和CNR(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 Riser)槽服务,支持Socket 423、478的Pentium 4处理器

网友:
太经典了,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没什么用处啊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 4楼怎么能说没用呢

网友(2007-07-26):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顶一下吧,这东西对新手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资料是不错的说。。。。

网友:
这东西对新手有很大帮助的
学习中

网友(2007-08-25):
基础知识,越多越好。

网友:
好详细啊,收下了。谢谢

网友:
极详细的东东,强烈支持!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写的吗,真是人才啊,我也是学休电脑的,很有用不过好难看懂

网友:
下载下来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