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 788DF S 显示器行线性不良(右侧压缩)

楼主(2007-06-08):
开机有显示,但屏幕右侧边缘有折叠压缩现象,菜单调整有变化但无法消除,同时显示器后面发出焦糊味!
开机直观检查行部分校正电路
场效应管
IRF630B (Q452)下面电路板变色,开机摸此管剧烫,判断此管损坏,但拆下测量完好,因旁边还有一支相同的校正管(Q453),于是两管对换,换过来的管子又是剧烫,接着换位校正电容,换位前级相同参数的推动原件,可是故障依旧,在路测量电压发现故障管中间脚不能输出100伏左右的电压,且推动端电压与另一只正常管子不同,于是向前检查,发现推动电压来自处理器,故障管接至处理器(IC201)第3脚S2端子开机电压为0伏,断开后级开机还是0伏!怀疑是否线板碳化漏电直接切短线板接上管子仍然无效!!
正常管接至处理器2脚S3端子开机电压为5伏,还有处理器的1脚S4端子也有5伏电压输出,但后级元件全部没装,感觉就是省略了一组校正电路,可纳闷的是与那一组断开前级推动的故障管电路接上后开机会保护,继电器会跳,至此陷入困境,处理器输出的S1、S2、S3、S4端子惟独S2端子没有电压输出,其他的都有5伏电压,莫非是处理器坏了???
郁闷之际特来宝地向版主大人及各位老师求教,望给予我正确的思路及替代的办法!小弟在此多谢了!!!!!
那处理器型号比较特别: M-LEJKLO7-1003
(0840) (04 07 04)上面贴的纸就是这样!
[
]
处理器

网友:
彩显在分辨率不同时切换的S校正电容是不同的.你查一下你维修的分辨率下这个彩显应该由那几个S校正电容组成.
重点查S校正电容的容量
[
]

网友:
先查行幅调整管.要想真正修好此机,只有将S校正电路场效应管 IRF630B安装在下面的铁板上.利用下面的铁板散热.

网友:
“可纳闷的是与那一组断开前级推动的故障管电路接上后开机会保护,继电器会跳,“
接上后,开机,如果处理器的主电压被拉低就会出现这个情况的,好好检修下

网友:
感谢sbiwupm版\ahmclx版 \chaob18\ 我时代\
感谢以上4位老师的指导与帮助,这两天我再按你们提供的方法仔细检查一下,修好后定告知详情!再次感谢4位及关心此帖的朋友们!!!

网友:
你这时的分辨应该是800*600对吗?这时S2为低电平,S1、S3、S4为高电平,是对的。我四个电压的高低要随主机送来的信号的行、场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下面把表传上来),根据这的变化进进行C451、C452、C453、C454的切换,在你现在的分辨下这时只有C452接入电路,其他的三个都不接入电中的,因为这时Q452导通,Q451、Q453、Q454是截止的,至于温度高要看看枕校电路中的元件有没有问题,C452是一个220NF/250V的电容,你最好是看看是不是有问题,最好是代换一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