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46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6-08):
我下载了MHDD46于电脑的硬盘中,想用它来检测另一个硬盘,于是就在这台电脑上装上另一只要检测的硬盘。开机,电脑启动到windows下面,运行MHDD46文件夹中的mhdd.exe文件,出现一个DOS运行窗口,我按F4键,DOP窗口内出现以下字样:
This drive does not support LBA mode or not detected.
...........我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我的意图只是想检测一下另一只硬盘有没有坏道?(就是说是不是一只完好的硬盘?)

网友:
硬盘不支持LBA模式

网友:
默认为第2口主盘。可能没有找到盘。建议在纯dos下使用。

网友:
不能直接在WINODS下运行.

网友:
在系统下运行需打开端口才行。

网友:
那样维修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要在DOS 下!!!

CTRL+F3选盘

按2下F4开始检查盘

网友(2007-07-19):
请教斑竹:mhdd4.6与mhdd2.9比主要多了些什么功能啊!操作方式没什么大的变化吧??(我一直用2.9的测盘,还没接触过4.6的)

网友:
一定要在纯DOS下~
一般没有专业的维修系统可以用光盘里的MHDD~
SHIFT+f3选择相应的硬盘~!
F4开始扫描~

网友:
一定要在纯DOS下~

网友:
软件是16位的程序,最好刻成启动光盘,在纯DOS下运行

网友:
下个试试看,先顶顶帖。

网友(2007-08-26):
呵呵,查到这个软件了,我看看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