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ord\Excel恢复后成乱码

楼主(2007-06-08):
请问哪位知道用什么软件恢复Word\Excel后不会乱码,我用了很多种软件恢复出来的Word\Excel就成了乱码,不知道用哪个软件恢复出来的Word\Excel文档不会乱码?急......

网友:
你恢复的可能是碎片,我已经给你说过了。

网友:
那我怎样才能恢复真正的Word\Excel文档呢?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在文件删除后恢复时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你的文件比较小,小到一个簇能容纳的话(或者文件比较大,但是没有碎片,就是说是连续的几个簇存放),那么是高16位清0导致的,有一个软件好像可以恢复。如果文件大,而且不是文件不是连续存放的,就是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有碎片,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容易恢复的,因为删除时FAT相应的位置清0了。你的是FAT32的文件系统吧。NTFS的文件系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期待中
听说要手动改是真的吗!

网友:
你恢复出来以后 用高版本对低版本进行阅读 就好多了

网友:
恢复后文件多大?如果文件小的话把文件改大点.用WPSOFFICE 2003试着能不能打开! 如果是WORD文件把它改成用记事本打开(表格和图片会丢失),注意要用复制的文件进行处理.

网友:
发现现在出了WPSOFFICE 2007了 试试07版可以不

网友:
我恢复过来的文件和LZ的一样,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2007-09-16):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