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提示 0C?

楼主(2007-06-08):
查看说明书
说什么第一个64K RAM的地址线故障
再查百度RAM是什么,然后说明是随机存储器?
有没有前辈遇到这类情况
谢谢。
百度

网友:
重新测了一次,又成了C0了
郁闷`~`

网友:
请问是哪一种芯片``````````

网友:
就是内存或与内存相关部分有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把内存的金手指擦干净试过没呀

网友:
数码卡显示的没有绝对的,只是相对的来说,有可能是CPU不开机,有可以 DDR不开机了

网友:
co cpu已经工作,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c0,cpu就已经工作了?怎么说?

网友:
C0不一定CPU工作了啊,好多都是没有工作的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顶菜大师~
C0一般认为是CPU已经发出寻址信号 但是BIOS没有正常相应~
重点考虑BIOS电路 及bios资料~

网友:
现测下内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 好的话 先刷BIOA 还不行 就换I/O

网友:
DELL原装机,代码跑09,当然是C0开始,经过C1,还有很多,但在09停下来,报错,嘀嘀两声报错,开不了机,后来刷BIOS正常,至于去哪弄BIOS刷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你那内存条插槽清理过没有,有可能出现短路呢?

网友:
什么样的主板,有问能是CPU座空焊了,
要么就是BIOS
还有一次给你修主板,就是跑C0,后来,把东西全插上,居然亮了,想不明白呀,多半是BIOS

网友(2007-07-18):
赞同夜雨十三天说的,那是常规思路,不行再考虑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