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盘尚未格式化~~~

楼主(2007-06-08):
我重装系统后,D盘就打不开了,说尚未格式化,晕死,D盘好多资料啊,我用光盘系统PE进入也不能打开D盘,晕了,这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找回D盘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
估计分区表出问题。在弄清原因之前,不要做进一步的操作,特别不要在iwindows下运行。

网友:
分区表或分区前的参数表出了问题,可以恢复的。

网友:
建议楼主请个高手帮忙,还是听张先生的,不要乱试乱搞,否则你又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了。

网友:
把硬盘取下挂到其他机器上试试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WINME安装盘起动,照安装系统的步骤做,扫描磁盘时会提示有错误,选择修复,把所有错误修复完后重启试试

网友:
最好先找个硬盘两盘对拷,把盘先备份了,再用软件搞,这样搞坏了也不怕。

网友:
数据恢复铁律:保护数据源,不在原盘上做试验性恢复,否则就算你技术高也是错误做法。
国外数据恢复公司没有拿客户的原始盘做恢复的,一般都是先做3~5个镜像盘,所有的恢复都是在镜像盘上做的。人家技术也不会差,为什么还要那样小心翼翼?因为数据恢复是人做的,人是会犯错误的,万一不小心出错,客户的损失这么说?
偷懒、图省事者最好不要涉及数据恢复的工作。

网友:
谢谢这个警告,我记住了~~
这个问题大家没具体的办法帮我解决吗?

网友B:
没人帮忙哦~~~
不知道我直接按下格式化后再恢复数据行不行哦?就怕是硬盘出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易我数据恢复应该也可以,我试过只要没格过连文件夹都不会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尽量不要格式化,那样很多文档类文件恢复后会乱码!

网友:
一、分析:
1.如果是分区表有问题的话,那么不会出现D分区这个盘符,因此不是分区表的问题。
2.这种现象一般是分区的DBR出了问题。
二、解决的方法:
如果是FAT32格式的话,把第六扇区的DBR备份复制到第0扇区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是NTFS格式的,它的备份在这个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找到后复制到第0扇区,但这种文件格式在出现这种现象时做到这儿有可能能解决问题,有可能还要修复$MFT文件。
三、说明:所用工具:WinHex
四、建议:恢复前最好对这个分区做一个镜像。如果你对工具不是很熟练而且资料比较重要的话,最好自己不要乱动。

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帮忙哦~~~
不知道我直接按下格式化后再恢复数据行不行哦?就怕是硬盘出错了~

先做镜像,在镜像盘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不出来,从新镜像一个,万无一失。

网友:
用光驱启动,运行DOS工具箱里的FDISK试下!
键入:FDISK /MBR后回车.
建议先把数据拿出来后再试.

网友:
个人建议:
先用diskgen找下分区表!

网友:
呵呵我见过了也是这情况!是病毒太多了
分区表坏了在做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
既然进了系统了
你就找个FinalData扫描D盘就出来了

当然
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先做个镜像盘

网友(2007-09-24):
数据恢复铁律:保护数据源,不在原盘上做试验性恢复,否则就算你技术高也是错误做法
我现在好惭愧啊,以前搞砸过好多盘呢。

网友:
备份多做几个,不图省力几分钟,一个失误花的就是不光是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