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撬I/O的引脚?

楼主(2007-06-08):
在这里看到很多高手们在修板子的时候,有时怀疑I/O的问题,会把有的引脚给撬起来,再测电压,可是我在撬的时候,老是把I/O给撬坏,有时引脚都断了。麻麻告诉一下应该怎么撬才好啊?
不好意思,我在打字的时候输错了,本意是怎么撬I/O的引脚,撬过几次都撬坏了,I/O引脚也断了,所以想咨询一下各位
[
]
问题

网友:
用风枪的吧
用烙铁就多加锡

网友:
自己做个带小勾的工具,焊锡化掉轻轻一拉就妥。

网友:
如果你的板是带BIOS座的话,应该用起拨器取下BIOS芯片或用尖的工具撬它两个对角,BIOS座上会有两个对角缺口的,留心观察一下。如果你的BIOS是直接焊在板上的话,按二楼说的去做就对了。不要蛮力撬,撬坏芯片是小事,撬坏板上的焊盘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上他标题写的BIOS,撬的是IO芯片,问题的目的都没说清楚。
总算改过来了。
[
]

网友:
用风枪吹一侧啊....

网友:
呵呵,以前有一次也想~~可后来折了个电阻去了,就没撬了

网友:
用风枪给它四周加温,等锡都化了后,用镊子一挑。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