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

楼主(2007-06-08):
各测试点都正常。  就是内存供电是1.25V  DDR的电压应该是2.5V  请问从何下手。 有人说技嘉845有两组供电。一组是1.25V一组是2.5V请问对吗?

网友:
不只是技嘉的板是这样的,而是所有的DDR内存都是两组供电

网友:
一组是上拉排组的电压,另一个是内存电压

网友:
具体测试脚位是上拉1脚,供电184脚,对吗

网友:
是档C1还是什么??

网友:
主板是显示C0 其它四个内存 供电都是1.25        旁边有一个场管。输出脚是2.5V 请问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