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787显示器的通病

楼主(2007-06-08):
EMC 787显示器的行管(C4530)经常会虚焊或击穿,造成行管虚焊或击穿的原因是激励变压器虚焊。补焊激励变压器和行管(或行管)后问题排除

网友A:
此款显示器虚焊较多,且不易发现!但主要集中在主电路板中下部一带,即与底座相近受重压的地方,一边是主电源电路,一边是行电路.需仔细检查!

网友:
确实是这样,虚焊很多!

网友:
AOC  这些病也多,总要烧出几个洞来,零件都没地方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款显示器虚焊较多,且不易发现!但主要集中在主电路板中下部一带,即与底座相近受重压的地方,一边是主电源电路,一边是行电路.需仔细检查!

中下部分不是CPU和行场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