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显卡引发屏幕抖动故障

楼主(2007-06-08):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最近笔者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的显示器好象遇到什么故障似的,每次开机使用时屏幕总是出现不停抖动现象,严重影响了计算机的正常工作,为此他特意请我帮他检查一下。听完朋友的简单叙述后,笔者首先询问了朋友这台显示器使用了多长时间,当朋友告诉我说该显示器已经默默地为他“服务”将近三年时,笔者下意识地认为该故障很有可能是显示器内部的相关电子元件发生老化现象造成的。不过怀疑归怀疑,排查故障还是必须以实际现象为基础;为此笔者首先将显示器的电源接通,然后打开主机电源进行系统启动,在系统启动的过程中显示屏幕工作很正常。但是系统启动完毕后没有多长时间,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就开始抖动了,而且抖动现象比较严重,几分钟后该抖动现象突然又消失了。
  根据观察到的实际现象,笔者认为显示屏幕的抖动现象很有可能是系统的显示参数没有设置得当造成的,例如一旦刷新频率设置得太低的话,屏幕也有可能出现抖动现象;为了确认显示器的刷新频率是否设置得太低,笔者用鼠标右键单击系统桌面的空白区域,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单击“属性”命令,进入到显示器的属性设置窗口;单击该窗口中的“设置”标签,在其后弹出的对应标签页面中单击“高级”按钮,打开显示器的高级属性设置界面,再单击其中的“监视器”标签,然后在对应的标签页面中笔者发现当前显示器的刷新频率已经被设置为“75”了,很明显屏幕抖动故障不是由刷新频率太低造成的。

  考虑到显示器很容易受到强电场或强磁场的干扰,于是笔者又怀疑屏幕抖动是由显示器附近的磁场或电场引起的;为了将显示器周围的一切干扰排除干净,笔者特意将计算机搬到一张四周都空荡荡的桌子上,然后进行开机测试,可是屏幕抖动的现象仍然存在,很明显这则故障也不是由强电场或强磁场干扰引起的。为了检验显示器内部的电子元件是否老化,笔者又将朋友的显示器连接到自己的计算机中进行测试,然而显示器连接到笔者计算机中工作了几个小时,显示屏幕一点也没有出现抖动现象,看来显示器自身不存在任何问题。

  当笔者将显示器重新连接到朋友的计算机中时,屏幕抖动现象又正常出现了,经过前后对比分析,笔者发现这则故障很有可能是朋友计算机中的显卡造成的。会不会是当前显卡的驱动程序太旧,导致显卡工作不正常呢?笔者想到做到,迅速到网上下载到对应网卡的最新版驱动程序,然后打开系统的属性窗口,单击其中的“设备管理器”按钮,进入到系统的设备列表界面;用鼠标右键单击该界面中的显示卡选项,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单击“属性”命令,然后在弹出的显卡属性设置窗口中,单击“驱动程序”标签,再在对应标签页面中单击“更新驱动程序”按钮,以后根据向导提示逐步将显卡驱动程序更新到最新版本,最后将计算机系统重新启动了一下,可是这样的努力同样没有换来成功。//电脑软硬件应用网www.45it.com

  会不会是显卡自身质量有问题,或者显示卡与主板没有接触好呢,笔者脑海中突然又发出了这样的疑惑?!管它“是”还是“不是”,“还是先打开机箱看看吧”,笔者自言自语道。机箱一打开之后,首先看到的是该显示卡是一块杂牌产品,将显示卡从插槽中拔出来后,覆盖在显卡身上的厚厚灰尘瞬间就弄黑了笔者的手,用手将显示卡金手指处的灰尘抹干净后,笔者看到金手指表面的金属色泽已经非常黯淡,很明显显示卡的金手指已经被严重氧化。为此,笔者迅速找来柔软的细毛刷,轻轻将显卡表面的灰尘全部清除干净,之后又用干净的橡皮把金手指表面的氧化层擦拭了一下,同时又把机箱主板上的一些灰尘清理了一下。清理操作完毕之后,将显示卡重新紧密地插入到主板插槽中,然后用螺钉将它牢固地固定在机箱外壳上;紧接着盖好机箱、连好线缆、接通电源,进行开机测试。这次,系统成功之后屏幕并没有发生抖动现象,半小时之后显示屏幕仍然正常;为防意外发生,显示屏幕一直开机测试了几个小时,最终证明显示屏幕抖动的故障彻底被排除了。

  仔细回味了一下该故障的排查过程,笔者发现自己之所以多走了一些弯路,主要是自己眼光只盯住发生故障的位置,认为该位置就是故障的根源,其实如果看问题能够从多角度出发的话,就能避免自己少走许多弯路。该故障同时也启发了笔者,一定要养成定期清洁、维护计算机的好习惯,只有让计算机工作在良好的环境中,才能保证计算机常用常新!

网友:
顶你一下,不过,说实在的这样的帖子实在没什么价值。

网友(2007-08-06):
理论不错 也不好说没有价值

网友:
搞维修第一步就是清理灰尘,对于老机子不稳定很多都是灰尘引起的,还有就是电容。

网友(2008-04-19):
我说这种帖子没有什么价值,我的也是抖动,第一步就怀疑显示卡了,换一个试下马上就OK了,但是抖动的显示卡不清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