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080L0的问题

楼主(2007-06-08):
我有一块6Y080L0的盘,被雷击以后,电路板被烧了,我换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电路板上去,却敲盘了,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是不是磁头芯片被损坏了?)

网友:
电路板不匹配,电路板不是随便换的。硬盘上的很多编号要一样。

网友:
对的
换电路板必须要匹配的,DSP型号要一致

网友:
雷击啊!会不会是强大的电流在烧毁芯片的同时,还窜到了盘体内的磁头组件上造成了损坏,因而导致敲盘呢?我认为反正涉及烧芯片的故障,难保别的部位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
金九系列的盘换板后看头的好坏可以通过通电后的声音来判断
清脆的响声,头可能没坏。可能是ROM不对或FW出错;
有尾音的响声,头基本损坏,或前放已经坏掉。

网友(2007-12-02):
换电路板必须要匹配的,DSP型号要一致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0道坏了.用HDDREG 3秒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