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E无主供电

楼主(2007-06-08):
现在手上有一P4P800SE板无主供电.测ADP3418的25.26.27的PIN无信号电压输出,28PIN有12V,现在下了一份ADP3180的PDF,请大家指导下要怎么查,现在没有ADP3180换.

网友:
1:检查VID信号
2:把3418取下,在测量25 26 27 脚有无信号电压输出
3:11脚EN应为高电位
4:12脚软开机电压应该不能为0

网友:
现在11PIN为1.2V,12PIN为0V.

网友:
12PIN现在有2.1V电压也不行,应是ADP3180坏了.

网友:
如果能换一个最好
http://www.fix2008.com/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