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怀疑是假的,看看这个故障(已经解决)

楼主(2007-06-08):
型号:845PE-A800

上面写的精英主板

插ATX电源,测1117 一脚3.3V 一脚5V 一脚2.2

开机针5V

32.768 0.1 0.6

开机 不触发,直接黑绿相连 风扇转动一下 马上ATX保护

下步该查什么位置

ATX各点 对地均未短路

天知道怎么了,给MOS管拆下来挨个又安装上 竟然正常了

网友:
刚才又测 USB9针插座 居然不短路了 通电之后 正常可以转了 但是电容直接炸了 危险死了 而且并没有上反

网友:
是我着急弄的错误 不好意思  USB是因为我插了ATX电源 所以一量才短路
电容是16V我安的是6.3 实在不好意思 现在触发了,没上CPU MOS管只有一路12V电压 正常么

网友:
上假负载CPU的供电是多少伏?

网友:
哇,好多故障...
ms都没有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