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论坛里有没有了解PC3000的?

楼主(2007-06-08):
有没人了解PC3000的,而且愿意向我们这些新人介绍的???
有的话想请教一些问题~~~

之所以这么问就是因为在别个论坛里问了,过了几个星期,连一个都没回

网友A:
PC3000好比中药里的砒霜,可以用来治病,但必须对症下药,药量要控制得当,这就需要一定时间的经验积累,就要坏掉一堆硬盘,我至少搞坏了60个以上的硬盘,如果我还准备修的话,还要继续损坏硬盘。如果手里一两个硬盘用来学,多半是手里增加一两个坏硬盘。

可以告诉你,每种硬盘的修法都有差别,要学也得一种一种学,比如学修maxtor盘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种盘我到现在也只能处理简单故障。

网友:
知道了,谢谢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不过要想修盘
最好还是买一套PC3000

网友B:
PC3000多少钱一套啊??????

网友:
先PC3000破解版好象值不了多少吧??

我朋友就在卖这个         配的是845的扳子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C3000好比中药里的砒霜,可以用来治病,但必须对症下药,药量要控制得当,这就需要一定时间的经验积累,就要坏掉一堆硬盘,我至少搞坏了60个以上的硬盘,如果我还准备修的话,还要继续损坏硬盘。如果手里一两个 ...

也就是有了??

这个以后就知道了,关键现在是,不说一些理论上的东西,就说实际的~~~
       就像AT里面的硬盘测试有什么用??

像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可能还可以往下走呢???就如同我们修主板,连元件都不认识,说什么修主板!!
    所以,希望能有一个开放的环境~~~~~~

网友:
现在的好多维修网站都在搞那些视频教学的 应该对新手很有帮助的 不过 可能要付费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有了??

这个以后就知道了,关键现在是,不说一些理论上的东西,就说实际的~~~
       就像AT里面的硬盘测试有什么用??

像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可能还可以往下走呢???就如 ...

第一,技术不是一句两句话的东西,要在论坛上学技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自己去努力自学,如果有自己弄不懂的地方,来发贴问一下,如果有热心人就会用自己的经验点拔你一两句,够你开窍的就行了,不要指望人会手把手的教你东西,没有人有这个义务,所以指教只能是片面的,多部分还是要自己去学,而且另外告诉你一句,任何技术都要有理论作基础,连理论都不知道,作什么技术 。

第二,想要开放的环境,OK,没问题,但你首先要明白自己曾为这个开放的环境作过什么。

网友:
管理员已经把话说清楚了。
另外,我还可以给你说一句,你看有多少人在用PC3000的AT,你可以用google搜一下。
至少,我从来不用PC3000的AT,因为不能解决多少问题。
所以,很多不会用或者根本不用AT的照样在修硬盘。

网友:
呵呵,希望我们这只是讨论,而不是吵架~~~我可是个爱好和平的人~~
     1,对于心在飞翔老师的问题,我并不想别人手把手教我,我是个喜欢自由的人,像学修主板的时候,我跟老师学的都是基础,接着我就自己弄去了,甚至于,我觉得,一种方法可能适合他,但不一定适合我~~我只希望别人能教我一些基础,这样,我就感激不尽了~~~~还有,对于我知道的东西,我会不保留的说出来,至少,现在还是这样的,虽然我现在知道的不多~~~
    2,对于张先生,真的,不管网上,其他人如何,我只想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做,除非有人说动我,改变主意。而且,那是一个比喻~~~

呵呵,话有可能说得不怎么好听,不好意思,我是个不会说话的人~~
    不过,我是个想学东西的人,学硬盘以来,真的很郁闷,在网上搜,不管是BAIDU还是GOOGLE都找不到~~~一些很基本的东西都一直卡在那~~~而胡弄的时候,都不知道弄成了什么样子了~~~呵呵~~~~

网友:
硬盘比较难啊!
都是英文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3000多少钱一套啊??????

950元

我就有卖的

技术吗!?

本来是搞的

没有时间就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我上面的话又会引起你问要研究怎样透才算是透啊,这个概念我实在不好回答,可以效果我的帖子(硬盘资料区“原创maxtor之6E、6Y模块”)

不是我研究的透,是我现在也只是到了这,在深的俺还在研究,呵呵!!!

谢谢,我会去看的~~~~~

呵呵,真的谢谢你,能这样说,很多人就是这样一句,你先去把基础看懂~~~我就去看,可我不知道什么是基础的,只是把硬盘的结构,还有等等的一些东西看了一遍,可还是不懂怎么修.所以,能跟我说要学什么,所以,谢谢你~~~~

网友(2007-09-23):
深深的受了教育.....

网友(2007-10-24):
有同感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