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266A 不触发

楼主(2007-06-08):
华擎M266A 南桥8235 故障: 不触发 强制通电 无复位
观察cpu旁边有个8脚IC ATSP8 应该是和ATTP1同样性质的吧 估计可能这个出毛病 有谁知道这个IC的引脚功能?
[
]
cpu
不触发

网友:
应该旁边有个3条腿的贴片管应该是他坏了!

网友:
原因已经查明 是ATSP8损坏 我查了一下线路 pwon根ATSP8的2脚相连 导致拉低了pwon的电压
拆除ATSP8 pwon电压恢复 可以触发 但却没复位 一查没cpu电压 再查是vccvid无供电 这一脚又是和ATSP8的7脚相连 用电阻串联3.3v降压连接7脚 人为给vccvid一个电压 再开机 正常跑码了 ok
总共3块板 用同样的办法修好2块 但有一块却还是无法触发 拆了atsp8 pwon也是低电位 没有再查下去 估计pwon直接进南桥 南桥有问题了 暂且搁置
ATSP8到底什么功能的芯片 现在还未弄明白 如果说保护功能 又不像---- 拆了它还能开机 难道仅仅提供vccvid电压?

网友:
两个作用:
1.VID/VIG_PG
2.O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