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体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08):
看大师经常提起 问一下长长见识

网友:
就是相当于二极管的东东啦。

网友:
一个信号点上,对电源接一个二极管,对的也接一个二极管,可以认为该信号点上的电压将会受到这两个二极管的限制,我们叫他保护二极体
芯片的内部信号引脚或一些外围信号都可能有这样的接法
利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可以对它们进行测量,在实际维修中,它又被引伸到更多的含义,最终目的是大概判断被测对象是否正常

网友:
简单理解为:利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所测得的测试点对地的数值......

网友:
二极体值即二极管值。

测量时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然后读取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