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反,一般会影响到一些什么电路

楼主(2007-06-08):
一块V星845E板子,内存插反了。然后就点不亮了,求助??

网友:
这样做一般会先烧内存供电线路的MOS,你先量一下MOS有没有被烧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    以及内存插槽

网友A:
有的也会把北桥烧掉。

网友:
这种机会很小   但是还是有的    不过坏得最多的还是供电电路以及插槽本身吧
引用 网友A:
有的也会把北桥烧掉。

网友:

槽子  烧了

管子 也烧了  严重的  扳子也挂了

网友:
最经常看到的就是mos管烧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MSI865的,居然烧到了南桥旁边的两个管子~~

网友B:
内存怎么会插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怎么会插反呢,

是啊,我也在有研究呢,长短都不一样,如何能够插反???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槽烧伤 内存供电烧

网友:
内存的金手指也会被烧坏的

网友:
内存怎么不会插反,我们这儿的一个客户,拿DDR的插到SD槽里,插不上,他把DDR内存给挖了一下槽,硬是给插上了,但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2007-09-10):
这种故障多是由一些不懂电脑的人搞出来的。好多人不知道内存也分反正的。

网友:
内存插槽本来是有防呆设计的(插槽内有隔段),但是碰上了超级呆子,防呆也没用了

网友:
哈哈 我有血的教训 管子 蹦了  严重的桥挂

网友:
没有事反了,再反过来放进去就好了,关键要知道是插反了,不是原来设计的时候是反的,而是自己不小心插反的,不是别人叫你插反的,是你自己要反过来插的,^^^^^

网友:
我有一块升技的,老婆插内存插反了。结果什么也没坏,代码跑41,BIOS坏了。刷了BIOS好了。

网友:
槽子  烧了

管子 也烧了  严重的  扳子也挂了

网友:
若只是插上幾秒鐘時間, 可能只是內存供電電路燒坏﹐換管子即ok

网友:
烧南桥起烟,是不是问题呀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有一次在自己机子在试条条,随便一插,不进去,那天心情不太好啊,哎.用了点力,听见响了一声,差点没把条子搞断,一看,搞反了.再一看,条子有两条金手指烧断,,当时傻了眼啊.用硬办法,飞线..把上面的条子和槽子里的脚接上,.还能用.什么也没坏,运气好..........

网友:
反插也能进去?

网友:
反插也能进去?
他们牛``

网友:
插反了,应该不会吧,如果没有全部插入,应该不会烧掉的,CMOS放电,内存,芯片等多插拔几次应该会好的,我也有过类似情况,但都没有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