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6-08):
一杂牌845,插上键盘就点不亮,可是插上鼠标还能点亮,我拿下了键鼠口边上的所有电容,换了键鼠口,还是不行,哪位大哥给个经验。(I/O是集成在南桥中的)谢了。键鼠连的电感也查了,相关电路也看了,都没有结果,谢谢大家

网友:
你的键盘有没有问题哟?
键盘口的1 3 5脚对地阻值正不正常?加电测有无异?

网友:
是呀   换个键盘看看

还是这样的话就得注意南桥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