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点不亮了,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6-08):
CTX PR711F 显示器原高压包跳火,换高压包后黑屏,开机瞬间感觉到有高压。应该从何处修起。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换包后,需要调节G2(SCREEN)旋钮,屏幕才能亮,同时还要调节聚焦才能使用图像正常。

网友:
现在测到是过压保护,请问哪位高手有电路图?

网友:
我传个图来你作为参考,不是原图哦。
有595K传不上来呀。留下邮箱。
[
]

网友:
我的邮箱是
huweijian@21cn.com
谢谢!!!

网友:
楼上的说对了,是高压起保护了,我之前刚好修过一CTX就是这个问题,在行场扫描集成块4856的第几脚我忘了,是X射线保护脚,有一个到地的电阻变了值,引起4856检测脚电压过高而起保护,你检查一下,4856跟4853的性能是一样的.

网友:
莫名,你好,图给你发到邮箱了,如果不是这图,请详细说一下板都有些什么芯片,以便再给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