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电感器标示的识别问题

楼主(2007-06-08):
下面图片上的两个电感上的标示把我头都弄大了,这个标示法就没有注意过。今天整了一天,总算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小的贴片电感和贴片电阻形状一样,很难分辨究竟是电阻还是电感,纯粹依靠万用表也有困难。因为同样标示的电阻和电感的直流电阻都很小。除了看板上写的是R还是L,板子上不写的话还真没有办法。  是不是小贴片外形上有区别?

板上的两个电感 1R0 = 1uH  4R7 = 4.7uH  这两个电感还是容易认的。

网友:
新手课堂:电感器的识别(转)

电感器的识别

网友(2006-12-19):
http://www.smd.net.cn/html/2/2-379.html
查看( 309 ) / 评论( 0 )
在电路原理图中,电感器常用符号“L”加数字表示,如“M”表示编号为6的电感器,不同类型的电感器在电路原理图中通常采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如图3所示。电感器工作能力的大小用“电感量”来表示,表示产生感应电动势的能力。电感量的基本单位是亨利(H),常用单位为毫亨(mH)、微亨(11H)与纳亨(nH),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如下:1H210002nEIGl000000yH=1000000000nH。 电感器的电感量标示方法有直标法、文字符号法、色标法及数码标示法。

直标法 直标法是将电感器的标称电感量用数字和文字符号直接标在电感器外壁上,电感量单位后面用一个英文字母表示其允许偏差,各字母所代表的允许偏差见下表。例如:560uHK表示标称电感量为560uH,允许偏差为土10%。英文字母允许偏差(%)英文字母允许偏差(%)英文字母允许偏差(%) Y±0.001W±0.05G±2 X±0.002B±0.1J±5 E±0.005C±0.25K±10 L±0.01D±0.5M±20 P±0.02F±1N±30

文字符号法 文字符号法是将电感器的标称值和允许偏差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按——定的规律组合标志在电感体上。采用这种标示方法的通常是一些小功率电感器其单位通常为nH或pH,用N或R代表小数点。例如:4N7表示电感量为4.7nH,4R7则代表电感量为4.7uH;47N表示电感量为47nH,6R8表示电感量为6.8uH。采用这种标示法的电感器通常后缀一个英文字母表示允许偏差,各字母代表的允许偏差与直标法相同(见上表)。

色标法 色标法是指在电感器表面涂上不同的色环来代表电感量(与电阻器类似),通常用四色环表示,紧靠电感体一端的色环为第一环,露着电感体本色较多的另一端为末环。其第一色环是十位数,第二色环为个位数,第三色环为应乘的倍数(单位为11H),第四色环为误差率,各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值见表2。例如:色环颜色分别为棕、黑、金、金的电感器的电感量为1LIH,误差为5%。

电感使用的场合 潮湿与干燥、环境温度的高低、高频或低频环境、要让电感表现的是感性,还是阻抗特性等,都要注意。 电感的频率特性 在低频时,电感一般呈现电感特性,既只起蓄能,滤高频的特性。 但在高频时,它的阻抗特性表现的很明显。有耗能发热,感性效应降低等现象。不同的电感的高频特性都不一样。 下面就铁氧体材料的电感加以解说: 铁氧体材料是铁镁合金或铁镍合金,这种材料具有很高的导磁率,他可以是电感的线圈绕组之间在高频高阻的情况下产生的电容最小。铁氧体材料通常在高频情况下应用,因为在低频时他们主要程电感特性,使得线上的损耗很小。在高频情况下,他们主要呈电抗特性比并且随频率改变。实际应用中,铁氧体材料是作为射频电路的高频衰减器使用的。实际上,铁氧体较好的等效于电阻以及电感的并联,低频下电阻被电感短路,高频下电感阻抗变得相当高,以至于电流全部通过电阻。铁氧体是一个消耗装置,高频能量在上面转化为热能,这是由他的电阻特性决定的。

文字标示法补充:如R47M表示  0.47uH,  M=20%容差
容差: K=10%,  L=15%,  M=20%,  N=30%

网友(2007-06-08):
薄膜贴片电感器 - AL 系列

通过这个系列我们可以了解贴片电感

1。贴片电感的外观

和贴片电阻比较:

2。贴片电感的构造和尺寸

3。贴片电感的出厂包装

功率电感(给几个例子)

网友:
用的是文字标示法,请注意2楼的说明,特别是红字部分。如果你注意的话,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这种电感的标法。还是了解一下好。

网友:
平时看到铜线绕的就是电感,还没注意过标识,因为坏的极少,

网友: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标为R47M的电感,你说是多大?
现在有象电阻一样的小贴片电感,如果上面标个1R0,如果它坏掉了,你是当它电阻呢还是当它电感?

网友:
一般来说,像张先生图示的大电感坏的很少,不过贴片小电感坏的 倒是很多,可能是它的层压式结构决定的

网友:
注意:这里讨论电感标示问题,不讨论其他问题,凡与本题无关的回帖以后都会被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