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7-06-08):
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东东?在主板中起什么作用,怎么判断好坏?我这个东东在南桥旁边,我量了都没有电压,1脚跟2脚用1K档量不通,还有绕在上面的那条铁丝有什么用作(画圆的)跟1脚2脚也不通,是不是坏了
我的845GL主板显卡隔2CM就有2条竖线,是否跟这个有关?
[
]
显卡

网友:
主板上实时钟晶振 32.768KHz。如果在其他地方就有可能不是这个频率。
[
]

网友:
怎么量他好坏?我量了各脚都没电压

网友:
还有人为小弟回答吗?

网友:
换吧,你没有设备量这个东西,上次我在工具与焊接区发过一个自制的电路,有兴趣就自己去找,估计没有人去做那个东西。只有替换法了。

网友:
讲解得很清楚。
。。。。。。。。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
谁能告诉我们?

网友:
你重复发的帖子我要删掉,晶振本身万用表量就是不通,你到新手阅读区去看学一下晶振的知识。
上面的那根铁丝样的东西(你画圈的)是用来固定的,你要维修,不可能连这个也看不出来吧?

网友:
不好意思啊,没人回答所以多发

网友:
上面的人都已经认为很清楚了,你还认为没有人回答,这就难于理解了。

网友:
32.768khz的晶振,主要是与南桥构成rtc电路,至于你说的问题肯定与它无关.换了也是白换.

网友:
正常起振时两脚应有1.6V左右的电压,你说没有电压是不对的,查谐振电路吧.

网友:
这个用万用表不容易测量好坏的,觉得它坏了,换上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不过,你的现象不象和它有关!

网友:
这个东西叫“晶体”
没有必要使用什么测量方法或者测量仪器来测量
只需要代换即可

网友:
同意版主的说法,换才是上策,否则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还能维修吗?

网友:
在接电源之后看有没有待机电压,如果有待机电压并且有一定的电压压差一般就应是好的。但有时也不能排除特殊有压差而没有机械振动。反正一般它不容易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东东,是电感。它起,滤波作用。
胡说,不懂要好好学习 不要瞎说误导别人
[
]

网友:
19楼、
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张先生什么时候你出本主板维修方面的书呀?我要弄本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东东,是电感。它起,滤波作用。 这是谁说的 ,哈哈 真是误人子弟哦 ! 张老和楼上几位说的很清楚了, 基础东西还是要好好学哦。

网友:
不懂不要装
,恶意的

网友:
我的845GL主板显卡隔2CM就有2条竖线,是否跟这个有关?
好象和这个没有关系,可能是内存和北桥的问题.

网友:
原帖由
蔡超良
于 2007-6-10 19:13 发表
那个东东,是电感。它起,滤波作用。
麻烦你不要不懂装懂好不好, 这样会害死人的,死了人要找你偿命的哈

网友:
32.768khz的晶振两脚在振当时电压05v~1v 测它的好坏
表打到蜂鸣挡量它们各自的对地阻值 好的两个的对地阻值一样

网友C:
19楼的
你是真会,还是不会?
我虽说是新手,都可以看出,那个绝对不是最感
我敢说那个跟时间有关系
因为电子手表.或石英钟里都有用上跟这个外观差不多的元件(石英)

网友:
这个晶体是参与开机的,它坏了,开不了机,上不了电

网友:
不是可以用频率计测量的么?

网友:
看不到 帮顶 啊

网友:
这主板时钟晶振,上面的那条铁丝起固定用作,测着个元件要用示波器检测更准确 .

网友:
用个频率计或示波器测一下就OK

网友:
其实各版主说的很清楚了,只是我看那个老兄还不是很明白就补充一点吧。那个叫晶振,在未插电源时,他是由主板上的电池供电起振的,可以用示波器测下它的起振图形就清楚了,如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正,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
这部分晶振如果停掉,你的计算机时间就不对了。

网友:
是晶振 32.768KHz,另外板子上还有其他晶振,晶振受压会产生振荡
[
]

网友:
补充下:
晶振受压振荡后会产生时钟频率,作用于主板上的各个总线

网友:
菜鸟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不是我说你,你这样的水平,离修板真的还有一段距离,去书海里游游泳,喝点海水再来,这是不行的,你换100个上去也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还是一步一步来,先来点基础的理论,再来学修板不迟。

网友:
那条铁丝起固定作用,这个应该一眼就看的出来

网友:
呵呵!
19楼的兄弟说的有点问题.

网友:
千万别和14.318混淆了,这个有铁丝固定啊。

网友:
只需要代换即可 我都是直接更换

网友(2007-07-20):
头一次听说那是电感

网友(2007-10-11):
这个咚咚坏了电脑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是菜鸟不懂`

网友:
是起到震荡作用的晶振,一般好坏是测量两脚间电压,一般是1.2V

网友:
这个东西是32.768KHz晶体振荡器,给南桥RTC电路提供基准时钟频率,要用示波器测量其真实频率才能判断好坏.
上面的U型铁圈是固定晶振用的,两个脚接地.

网友:
是晶震了哈 直接代换了 这个东西好找的很哈

网友:
晶振有这么大得啊...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网友:
这个东西并不大。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是晶体,具体什么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2007-11-10):
南桥时钟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