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整理]玩转显卡转转转

楼主(2007-06-09):
[转帖整理]玩转显卡转转转

前言:

  PC主机上的各种配件都有着相当多的技术参数指标,整套系统中包含了数万个专业名词和数据,这些过于庞大负责的数据,对于刚入门的新丁来说,无异于天书。而在实际的购买过程中,JS往往满口数据对用户进行忽悠,一知半解的用户往往被这些听上去有点美的产品迷惑,屡屡中招。今天,我们将去粗存精的给大家讲解一些在购买中最常遇到的PC配件重要参数,只要掌握好这些简单的数据,走遍卖场,JS的花言巧语也对您束手无策。

显卡重要参数详解

核心频率

  显卡的核心频率是指显示核心的工作频率,其工作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显示核心的性能,但显卡的性能是由核心频率、显存、像素管线、像素填充率等等多方面的情况所决定的,因此在显示核心不同的情况下,核心频率高并不代表此显卡性能强劲。

  在同样级别的芯片中,核心频率高的则性能要强一些,提高核心频率就是显卡超频的方法之一。显示芯片主流的只有ATI和NVIDIA两家,两家都提供显示核心给第三方的厂商,在同样的显示核心下,部分厂商会适当提高其产品的显示核心频率,使其工作在高于显示核心固定的频率上以达到更高的性能。

显存频率

  显存速度一般以ns(纳秒)为单位。常见的显存速度有7ns、6ns、5.5ns、5ns、4ns,3.6ns、2.8ns以及2.2ns。显存的理论工作频率计算公式是:额定工作频率(MHz)=1000/显存速度×n得到(n因显存类型不同而不同,如果是SDRAM显存,则n=1;DDR显存则n=2;DDRⅡ显存则n=4)。

显存容量

  显卡容量也叫显示内存容量,是指显示卡上的显示内存的大小。显示内存的主要功能在将显示芯片处理的资料暂时储存在显示内存中,然后再将显示资料映像到显示屏幕上,显示卡欲达到的分辨率越高,屏幕上显示的像素点就越多,所需的显示内存也就越多。而每一片显示卡至少需要具备512KB的内存,显示内存可以说是随着3 D加速卡的演进而不断地跟进。而显示内存的种类也由早期的DRAM到现在广泛流行的SDRAM及DDR,甚至DDR2/DDR3。

显存位宽

  显存位宽是显存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所能传送数据的位数,位数越大则瞬间所能传输的数据量越大,这是显存的重要参数之一。目前市场上的显存位宽有64位、128位和256位三种,人们习惯上叫的64位显卡、128位显卡和256位显卡就是指其相应的显存位宽。显存位宽越高,性能越好价格也就越高,因此256位宽的显存更多应用于高端显卡,而主流显卡基本都采用128位显存。

  大家知道显存带宽=显存频率X显存位宽/8,那么在显存频率相当的情况下,显存位宽将决定显存带宽的大小。比如说同样显存频率为500MHz的128位和256位显存,那么它俩的显存带宽将分别为:128位=500MHz*128∕8=8GB/s,而256位=500MHz*256∕8=16GB/s,是128位的2倍,可见显存位宽在显存数据中的重要性。显卡的显存是由一块块的显存芯片构成的,显存总位宽同样也是由显存颗粒的位宽组成。显存位宽=显存颗粒位宽×显存颗粒数。

  显存颗粒上都带有相关厂家的内存编号,可以去网上查找其编号,就能了解其位宽,再乘以显存颗粒数,就能得到显卡的位宽。这是最为准确的方法,但施行起来较为麻烦下面教大家一个较为简便,但只适应于一般情况,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适用。

  目前显存的封装形式主要有TSOP和BGA两种,一般情况下BGA封装的显存是32位/颗的,而TSOP封装的颗粒是16位?/颗的。如果显卡采用了四颗BGA封装的显存,那么它的位宽是128位的,而如果是八颗TSOP封装颗粒,那么位宽也是128位的,但如果显卡只采用了四颗TSOP封装颗粒,那么显存位宽就只有64位。这只是一个一般情况下的技巧,不一定符合所有的情况,要做到最为准确的判断,还是察看显存编号吧。

网友:
显卡基础知识充电入门

显卡:Display Card,又称为显示适配器,是主机与显示器之间连接的桥梁,主要用于电脑的图形输出。显卡一般插接在主板上,按插接的位置不同,可分为ISA显卡、PCI显卡、AGP显卡和PCI-E显卡。进入2007年,市面主流的主板配备的显卡接口基本都是PCI-E接口。显卡的显示芯片、显示内存、RAMDAC等组件影响着屏幕输出图像的分辨率、颜色、亮度和屏幕的显示速度等。目前主流的显示芯片生产厂商有NVIDIA和ATi。
  显现在也有一些主板是集成显卡的,但是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相比,集成显卡的性能要弱许多,所以对于游戏用户来说,配备一款独立显卡是十分必要的。

图:讯景 7600GT 显卡
  首先,让我们看看显卡的全貌。这块显卡是GeForce 6800标准版,从外形上看显卡正面覆盖着巨大的散热片,周围有不少很漂亮的铝壳电容。摘掉这个巨大的散热片,我们就可以看到显卡的真正模样了。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显卡的各个部分。

图:GeForce 6800显卡
  显卡芯片在显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显卡的等级直接由显卡芯片来划分,所以很多显卡你只需要了解它使用的显卡芯片,就能对整块显卡的性能略知一二了。
  显存,直意就是显示缓存,主要作用就是将显示芯片处理的数据临时储存起来,这些数据包括已经处理和将要处理的数据,所以显示芯片和显存之间的通道就十分的重要,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显卡的性能。
  显卡的接口很多,有输出的也有输入的,靠近机箱的一边,我们可以看到显卡有不少的外部接口,从上往下分别是S-Video、DVI和VGA接口。S-Video是用来连接电视机的,目前大部分的电视机都有AV口和S-Video口,利用连接线就能够使电脑显示的画面从电视机来输出。DVI接口又称为数字接口。VGA就是传统的显示器接口。
  显卡除了显卡芯片、显存以外还有不少的分立元件,如电阻、电容、线圈和Mos管等等。通过这些元件才将核心与显存组合成一个整体。

图:GeForce 6800显卡

网友:
显卡选购新思路

自从Riva TNT2时代开始,NVIDIA所推出的TNT2 M64就受到口诛笔伐,消费者对于所谓的“缩水显卡”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包括64bit显存和刀板设计等都是DIY用户最为忌讳的。然而在一味否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真正去了解显卡的性价比,这对于我们的选购将会有更大的帮助,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否定所有所谓的“缩水产品”。 一、挑战传统观念:64bit显存是洪水猛兽吗?
  在显存的规格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指标较长时间地引起玩家们的关注,那就是显存位宽。其实在过去,64bit显存位宽的产品一直给人一种不太好的感觉。特别是在如今强调规格的市场上,不过硬的指标往往是消费者诟病的话题。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厂商低调推出64bit产品而被高调抨击的现象,再加上一些商家恶意把64bit产品标称为128bit产品开卖的“假货”事件,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64bit的显卡产品并没有好感。
  这里我们需要纠正一个观点:更加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显存带宽,而不仅仅是显存位宽。尽管64bit显存位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显存带宽,但是高速显存频率还是有机会进行弥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1.0GHz频率的64bit显存与500MHz频率的128bit显存相比,两者的理论显存带宽是相同的,而且前者的实际效率更高一些。部分GeForce 7300GS采用1.4ns GDDR3显存,此时实现1.2GHz显存频率并非难事。相对而言,部分其它显卡可能显存位款达到了128bit,但是过低的显存频率同样是绊脚石。

采用64bit显存位宽的GeForce 7100
  目前,NVIDIA推出了不少采用64bit显存位宽的产品,其中GeForce 77100GS是最新产品。然而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GeForce 7100GS通过高带宽的PCI Express总线以及Turbo Cache技术共享系统内存,尽管其实际显存位宽还达不到等效于128bit的水平,但是实际表现已经相当不错。此外,ATI所推出的X1300 HM也是同样的例子,部分64bit产品可以使用HyperMemory技术改善显存单元。
  即便是无法支持Turbo Cache技术的GeForce 7300GS/LE、GeForce 6600以及GeForce 6200A,其搭配高速GDDR2/3显存时的整体表现依然是值得肯定的。以GeForce 6600为例,128MB 64bit显存与128MB 128bit显存之间的性能差距保持在25%左右。考虑到价格上的差异,应该说这还是比较合理的,并不能说64bit就是低性价比的代名词。面对如今价格更低的GeForce 7100,我们认为消费者完全可以在选购产品时抛开一些陈旧观念,毕竟性能才是我们关注的,而不是纯粹的技术指标。

GDDR3高速显存缓解带宽压力
二、理性分析:低端显卡能否追求高端应用
  和以往的GeForce4时代不同,如今NVIDIA几乎仅仅采用渲染管线数量、顶点处理器数量以及显存位宽来区别产品线,不在将DirectX API作为分水岭。因此,诸如GeForce 7100以及GeForce 7300系列也纷纷搭载了众多新技术。那么,这些新技术来略显疲态的速度面前到底有没有用武之地呢?这究竟是NVIDIA的幌子,还是NVIDIA的恩赐?
  1.SLI双显卡
  与ATI对于CrossFire交火技术的遮遮掩掩不同,NVIDIA对于SLI几乎是全力支持。自从Forceware驱动可以替代SLI连桥之后,NVIDIA就力争让所有的PCI Express显卡都能插上SLI技术的翅膀。现在,包括GeForce 6600LE、GeForce 7100GS以及GeForce 7300GS都可以支持SLI,但是其实用价值却普遍受到质疑。应当客观承认,这类低端产品即便使用SLI技术也无法有着脱胎换骨的表现,而且并非所有的游戏都能在SLI模式下得到出色性能。因此,对于低端显卡来说,大家完全可以忽略NVIDIA显卡的这项优势,而没有必要将其作为决定选购策略的依据之一。
  2.Shader Model 3.0
  从GeForce6开始,NVIDIA显卡就开始支持Shader Model 3.0,但是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低端显卡能否支持Shader Model 3.0无所谓,因为即便支持也无法获得流畅的速度。不过,这一说法显然过于片面。以上一代的Pixel Shader和Vertex Shader为例,当初GeForce Ti200以及Radeon 9000也受到过同样的质疑声,但是随后当Shader技术普及之后,还是有大量游戏让这些刚刚跨入门槛的显卡获益匪浅。譬如《寂静岭4》、《波斯王子时之沙》等,有无Pixel Shader支持就是明显的分水岭。显然,尽管如今的低端显卡无法在大型游戏中获得流畅的速度表现,但是未来既有可能出现强制使用SM 3.0技术的游戏,届时消费者完全能够体验到其优越性。

SM 3.0是一项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技术
  3.HDTV视频优化
  与前两项功能相比,HDTV视频优化的必要性可谓毫无争议,得到众多用户的好评。事实上,HDTV视频优化的本质就在于对WMV HD以及H.264进行解码加速,并且视频转换输出过程中减少画质损失。在这一方面,最低端的GeForce 6200A都可以和高端产品没有差异,ATI X1300和S3 Chrome S25也同样有着很不错的表现。

三、让事实说话:256MB显存到底有用吗?
  Future Mark被誉为是3D技术的前瞻者,近期推出的3DMark06将无情地抛弃很多显卡,只拥有128MB显存的显卡将得分大大折扣。连显卡测试软件也向我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那么256MB显存是否会成为重要的选购因素呢?事实上,在很多消费者眼里,“重显存位宽,轻显存容量”的策略已经根深蒂固,这本身也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假如彻底忽视显存容量也是不可取的。在GeForce4 Ti时代,64MB显存和128MB显存的性能几乎是一样的,而现在我们应该稍微改变一下观念。
  现在的一些大型3D游戏,纹理贴图应用得非常普及,而且顶点数据量相当惊人,因此对于显存容量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以《英雄连》、《Quake4》、《帝国时代3》等游戏为例,此时256MB显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家实现更高的FPS。假如还需要开启各向异性过滤、全屏抗锯齿等功能,那么256MB显存的效果更加明显。以GeForce 7300GS为例,采用2.8ns 256MB显存的产品在最新高端游戏的速度方面比采用2.0ns 128MB显存的产品略有优势,而在老游戏中,256MB的价值并不大。从长远趋势来考虑,我们认为256MB显存绝对不是一个摆设。而且今后LCD显示器的发展势必要求更高的分辨率,再加上Vista操作系统的3D界面,因此低端显卡配备256MB显存完全是值得肯定的,大家完全可以不必视其为鸡肋功能。

配备256MB显存的GeForce 7300GS
四、我不是缩水货:为“刀版”显卡正名
  在主板领域,采用MicroATX架构的产品并不会遭到排挤,然而非常奇怪的是,采用“刀板”设计的显卡就注定遭受诽议。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认为小板型就不好,而是如果强行采用所谓的“非公版”设计,在小板型上配备GDDR3显存,那么很可能无法达到较高的频率。举例而言,2.0ns的GDDR3显存应该能够达到1GHz,但是由于小板型PCB电气性能的问题,很可能在900MHz时就已经力不从心了。不过即便如此,我们小板型也不等于不稳定的,只不过超频能力逊色一些而已。

网友:
 事实上,真正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显卡的低通滤波部分是否完整。对于“刀板”显卡而言,的确有部分产品因为控制成本而简化了低通滤波,此时对于2D画质的损失比较明显。但是只要厂商用心地设计加工,那么“刀板”显卡也完全可以有着令人满意的表现。此外,电容对于提高的显卡的稳定性也极有好处,它是除稳压芯片以外的第二道闸口。按照类型来区分,电容主要有普通电解电容、金属外壳电容与钽电容。尽管普通电解电容的效果也不错,但是其稳定性相对差一些,容易被强电流击穿,而金属外壳电容则要好得多。至于钽电容,它可是电容中的极品,由于成本较高,一般不会大规模使用。

做工还不错的“刀板”显卡
  要求厂商完全使用高品质的钽电容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一方面钽电容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显卡上的有些地方只需要很普通的电解电容即可胜任,此时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当然,如果一块“刀板”显卡大量使用劣质的普通电解电容也是不可取的。合理的结合使用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这样既可以保证产品的品质,又能使价格不至于大幅度上升,保护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五、 撇开品牌看本质:了解通路厂商
  在S3和Trident驰骋业界的时代,显示芯片厂商一般并不推出自有品牌的显卡,甚至这一传统延续到3DFX的Voodoo2年代。然而随着Matrox以及ATI开始以独立品牌面向业界时,显卡世界瞬间演变为两大阵营——独立品牌显卡厂商以及显示芯片厂商。不过后续的发展结局最后证明后者才有真正的出路,这也是当前nVIDIA和ATI两强所采用的方式。
  既然显示芯片厂商已经集中精力于技术研发和芯片生产,那么板卡设计与加工的任务就交给了其它厂商。无论是nVIDIA还是ATI,如今都选择几大主要板卡制造商作为固定的合作伙伴。nVIDIA将固定的合作伙伴称为AIC(Add in Cards),AIC往往能够享受到来自nVIDIA更多的支持,如市场基金、活动方案、显示芯片与显存的捆绑优惠等等。ATI也有类似的措施,此时合作伙伴被称为AIB(Add in Board)。
  不过想要成为合作伙伴必须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拥有自己的生产流水线。尽管nVIDIA和ATI都没有明确表示这一要求,但是从所有AIC与AIB名单来看,这已经是最根本的一点。在我们所熟悉的显卡品牌中,不少是纯粹的贴牌厂商,因此不可能进入AIC与AIB名单。在众多AIC与AIB厂商中,nVIDIA和ATI还会选择部分作为核心AIC或是核心AIB。对于芯片制造行业而言,只有扩大产能才能降低成本,因此nVIDIA和ATI都对于下游厂商十分重视。目前,nVIDIA在全球共有19个核心AIC,或是称为亲密合作伙伴,它们分别是美国升技、青云、建基、华硕、美国BFG、美国映泰、承启、美国eVGA、欧洲耕升、香港富彩、技嘉、捷登、丽台、V星、同德、美国PNY、荷兰Point of View、宝联和香港讯景。而ATI的亲密合作伙伴则包括华硕、荷兰Club 3D、德国Connect3D、技嘉控股GECUBE精星、技嘉、香港HIS基恩资讯、V星、同德、蓝宝石和撼讯。在这些品牌中,很多是我们所熟悉的,而另外也有一大部分并没有面向国内市场推出产品。
  此外,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关于nVIDIA的Launch Partner说法,其实所谓的Launch Partner并非是固定的,而是nVIDIA在推出新产品时联合某些厂商进行合作研发。以GeForce 7800GTX为例,nVIDIA当时指定了华硕、BFG、eVGA、技嘉、丽台、V星、PNY、讯景等几个厂商,而成为Launch Partner说明nVIDIA官方对这一厂商的技术实力有一定认可度,这可以成为大家评判品牌实力的参考标准之一。
六、决定画质的因素:显卡做工
  有时候名厂的显卡在性能上与一些杂牌品相比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优势,但是就是价格高很多,排除品牌的因素,在元件用料方面,名厂的显卡还却是颇有一番功夫,而且这对于画质以及稳定性是大有裨益的。
  1.供电部分
  显卡的超频能力、运行时的稳定,这些都与供电部分息息相关。供电部分的器件主要由电源调节器,滤波电容,扼流线圈等构成。如下图我们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多端稳压IC芯片,这种方式有不少优点,其效果比早先的稳压芯片好很多,而且成本也不高。不过这也算不上如今的先进技术,因为现在很多中高档显卡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而更加出色的解决方案是MOS电源供应管,它可以智能化地控制电流强度并提高调压效率。

多端稳压IC芯片

显卡上不同类型的电容

成本较高但品质不俗的钽电容(右上角黄色的元件)
2.PCB线路板与金手指
  PCB线路板的质量对显卡的电气性能有很大影响。在最新的GeForce 7高频率版本产品中,nVIDIA甚至要求所有的厂商都选用8层的优质PCB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核心的稳定运行。对于其它显卡,使用6层PCB或者4层PCB都是可以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具有6层PCB板的显卡在稳定性方面要优于那些使用4层PCB板的同类产品。当然,对于某些实力强大的板卡生产商,他们使用4层PCB板就能够获得等效于其它厂商6层PCB的稳定性,这就要令当别论了。金手指也是决定显卡电气性能的部位,但是金手指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其成本也不大。一般而言,只要金手指看上去光滑并且没有剥落,那么就基本符合要求。
  3.散热措施
  当前的主流显卡个个都是发热大户,显示核心的发热量是所有元件中最高的。为了让显示核心能与散热片充分接触,形成高效率的热交换,使用导热硅脂是必须的。设计优秀的产品在这方面往往做得更加地道,它们将导热硅脂均匀地平铺并把显示核心与散热片之间的缝隙完全塞满。当然,仅有散热片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风扇将源源不断的热量带走。其实要制作大功率的风扇并非难事,但是功率一大势必造成大量的噪音,让用户非常反感。这需要大家权衡利弊。此外,目前不少显卡还为显存安装了散热片,这对于稳定显卡工作有一定好处,也有利于超频。

散热与静音兼备的热管散热器
  4.低通滤波电路与2D画质
  说到2D画质,或许很多用户都会首推Matrox的产品。诚然,Matrox G400/450/550系列确实拥有令人满意的2D画质,但是与其它普通产品相比,Matrox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神奇之处。事实上,决定显卡2D画质的决不仅仅是核心芯片,最主要的还是显卡的低通滤波线路设计。大家仔细地观察显卡,在视频输出接口的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密集的元件组成了低通滤波电路。由于显卡的模拟信号非常容易受到干扰,一般显卡大厂在这个线路上都下足了工夫,包括用料做工和设计都有很好的考虑。
  低通滤波电路通常位于显卡D-SUB模拟输出接口的背后,由一些体积很小的黑色和白色贴片元件组成,现在的显卡都配备标准3头输出,所以低通电路不仅仅存在于模拟输出D-SUB接口处,在S-Video和DVI背后一般也会存在。

优秀的低通滤波电路
  尽管DVI本身是数字式的信号输出,但是也离不开出色的低通电路,毕竟大部分显卡的DVI输出接口中不仅仅包含数字信号,还会包含有一组模拟信号,可以使用DVI转D-SUB转接头提取出这组模拟信号,从而实现双模拟显示器支持,这组模拟信号当然也需要低通滤波电路,所以完整的显卡会在卡的3个输出接口处配备完整的低通电路,而不是仅存在于D-SUB接口处。在检查低通滤波电路主要还是看空焊是否过多,此外少数显卡将低通滤波电路放置在显卡背面,此时也不要冤枉厂商哦:)
  小结:以上所述观点都是一些传统的用户在选购显卡时忽略的地方,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观点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例如上面所说的SLI技术对于高端显卡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但文中所讨论的是针对低端显卡,也就是说,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对象,就会有不同的结论,所以大家选购显卡时最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一味地听取厂商或者商家的优势宣传,只有对自己有切实意义的才是真正的优势,用额外的钱去购买没有意义的噱头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网友:
显卡散热问题

热导系数(又被称作“导热系数”或“导热率”)是反映材料热性能的重要物理量。热传导是热交换的三种(热传导,对流和辐射)基本形式之一,是工程热物理,材料科学,固态物理,能源,环保等各个研究领域的课题。材料的导热机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微观结构,热量的传递依靠原子,分子围绕平衡位置的振动以及自由电子的迁移。在导电金属中电子流起支配作用,在绝缘体和大部分半导体中则以晶格振动起主导作用。    1882年法国科学家傅里叶(J.Fourier)建立了热传导理论,目前各种测量导热系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傅里叶热传导定律的基础上。当物体内部有温度梯度存在时,就有热量从高温处传递到低温处,这种现象臂称为热传导。傅里叶指出,在dt时间内通过ds面积的热量dQ,正比于物体内的温度梯度,其比例系数时导热系数,既:
              dQ/dt=-(兰姆达).dt/dx.ds
    式中dQ/dt为传热速率,dt/dx是与面积ds相垂直的方向上的温度梯度,“-”号表示热量由高温区域传向低温区域,(兰姆达 注:希腊字母,版块编辑里没有)是热导系数,表示物体导热能力的大小。在式中(兰姆达)的单位是W.m负1次方.K负1次方(真讨厌,版块里没有公式运算表格,望大家见谅,明白意思就行了)。
    对于各向异性材料,各个方向的导热系数是不同的(常用张量来表示)。
    如果大家对上述的公式看不懂或不太明白(上述属于大学高等物理课程),下面我用通俗的语言表述热导系数。
    热导系数又称导热系数或导热率。表征物质热传导性能的物理量。设在物体内部垂直于导热方向取两个相距1米,面积为1平方米的平行面,而这两个平面的温度相差1度,则在1秒内从一个平面传导到另一平面的热量就规定为该物质的热导率。其单位为:瓦/(米.摄氏度),原工程单位制中则为:千卡/(米.小时.摄氏度),热导率的倒数称为导热热阻。其它条件不变时,热导率愈大导热热阻就愈小,则导热量就愈大;反之则导热量就愈小。
    通过上述公式和定义可知:热管显卡的散热方式是靠与芯片接触的基板(铜材或铝材)面积与机箱内的温差通过箱内的空气流散热的,这种散热量与基板面积成正比。当机箱内温度达到一定时,也就失去了散热能力。要想把芯片散发出的热量排走,在常规下只能用强风。所以静音热管显卡的散热方式,是不可取的。
   另外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就不列公式了),机箱风扇的安装,风向必须一致,既:前入后出,形成一个风道,才能将箱体内的热量带走,起到散热的目的。

电容爆浆
电容有固体铝(钽)聚合物电容和普通铝电解液电容(爆浆的) 如果在显卡生产时候安装错误电容正负极或让电解电容长期工作在高阻抗电路中或电路设计中漏电流过大都会对电解电容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瞬间通过大电流,如果是普通铝电解液电容那么很容易爆浆,因为电容的工作过程有点象电池,电解液会受瞬间大电流影响导致热涨冷缩而沸腾、汽化。最后的结果是爆浆或爆炸。笔者做过实验如果不带防爆槽的铝电解液电容在大电流通过时就是爆炸,威力还不小呢。如果是固体电解质的电容就不会爆浆,因为内部电解质不是液体,但也会爆炸,比如传统的钽二氧化锰电容(也就是俗称钽电容的那种)但如果是铝(钽)聚合物电容就不太容易爆炸。

  如果接错正负极那么电解电容就很容易爆炸或爆浆,普通铝电解液电容一般会很快结束寿命,但铝聚合物电容就会好些。某品牌4200显卡使用了一批CHEMICON公司的PS系列电容(铝聚合物导体系列),在画GLB FILE的时候弄错了正负极,但由于聚合物导体电解质的一些特性使电容居然能正常工作,产品QC的时候没能检验出来,不过寿命急剧降低,最后统统报废,这批显卡全部返修。NV公板的显卡上基本都是OSCON等铝聚合物电容而不是象很多劣质显卡上狸猫换太子变成普通铝电解液电容,偷工减料不说显卡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失误,比如工人安装电容时发生错误,或GLG FILE出现错误,甚至是设计时疏忽(也许为了节省成本)没有串接大电阻都会造成电容爆浆。

  很多消费者迷信电容品牌,其实如果有上述的设计或安装错误,什么牌子的铝电解液电容的下场都会一样的。当然一些劣质电容有结构和用料方面的失误也会造成爆浆,比如在交流电容器中使用了直流电容的伽马结晶铝氧化膜或提高电解液闪火电压的乙烯氧化物添加的不足等,所以请消费者在看到爆浆电容时仔细分析是电容还是板卡在生产设计时导致 不要一味归罪板卡或电容厂商。另外 看到很多读者对电容识别不太清楚,不如说什么包皮的或铝壳的电容,铝电解电容的外壳都是铝质的,只不过有的电容的铝外壳包了一层PVC膜而已,性能上没有任何区别。那些争论包皮电容或铝壳电容的朋友可以休已。

  介绍了这么久的理论知识,大家难免感到枯燥,下面我们来点“刺激”的,直击电容爆浆“现场”。

  下图是插件安装的普通铝电解液电容爆浆,其现象一般只出现在个体显卡上 因为这种电容是工人手工安装 不是成规模的,可能是工人插件时将极性弄反 而QC在出厂时没有检查出来 导致爆浆,这本来是个低级错误和工厂QC不严格有关。

  如果说上面那张显卡上的插件铝电解液电容爆浆是个体现象。那么下图这张SMT 安装的OSCON电容爆浆就可能是集体现象了。因为SMT电容在安装过程中是不会有个别电容极性被安装反了的错误而是整批显卡的那棵电容都会安装错误。可能是显卡在交付工厂生产时,线路图上某个电容的正负极标错了,而OSCON电容可以短时间承受极性相反的错误,所以QC检查不出来。不过这样麻烦比上一个更大,据笔者了解这批显卡整批都有问题已全部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