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一样的七彩虹MP4GL-L(845)不亮了哦

楼主(2007-06-09):
七彩虹MP4GL-L(845)不亮了哦

两张板      都是在正常使用中坏的

使用检测卡测试:

一张:   南桥在按下电源开关后发热(有点烫哦)        检测卡上面CLK    RST   IDOY  FRAME等都不亮     只有+12V -12V +5V +3.3V灯亮

按复位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报警声音

第二张:与上面那张一样的现象,只是南桥没有任何温度哦

由于是搞电子专业的     学过电子专业技术      所以也修了些主板    但是故障都是简单的那重    主要还是修家电的哈

所以  再此想高手们请教了

先谢谢哈

网友A:
说明一下

测试各个地方的供电都是正常的哦

网友:
怎么连检测卡的代码都不报上来,是不是太粗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

测试各个地方的供电都是正常的哦

都正常怎么会不跑码,怎么会不亮,这种说法很笼统哦!

网友:
不好意思    忘记说了:

检测卡上面的代码根本就没有   么有亮哦

还有就是我测量的电源只是主板上面的各个供电电路的场效应管

所以说    有可能测量不正确或者关键地点没有测量到哦

希望大家告诉我应该怎么维修    应该测量那里?

网友:
你第一张很可能是南桥挂了,昨天我也接到一845PE的板,打雷坏的,网卡和南桥都坏了

第二张我估计你的代码是00,FF,没有显示代码是因为你的测试卡太差了,那你就要按照FF。00的思路去修,论坛上有专题,你去看看

网友:
两张板都已经修复老哦

该天将维修的过程告诉大家

一张是南桥坏了    一张是电源坏了+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象第二张一样的板,检测卡上面CLK    RST   IDOY  FRAME等都不亮   ,  只有+12V -12V +5V +3.3V灯亮

按复位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南桥没有任何温度。有一个现象就是,没开机时,橙色3。3V就有1。3V左右的电压。正常是没有的。检查发现可能是3。3VSB漏过去的。开机后,橙色3。3V电压会慢慢降低到2。94V左右。

网友:
那你还是先检修南桥供电吧    呵呵     应该还是他坏了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象第二张一样的板,检测卡上面CLK    RST   IDOY  FRAME等都不亮   ,  只有+12V -12V +5V +3.3V灯亮

按复位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南桥没有任何温度。有一个现象就是,没开机时,橙色3。3V就有1。3V左 ...

网友:
有可能啊。真不愿看到这样的结论。

网友C:
有点搞不太明白,LZ既然能换SB,按说水平不低呀,怎么连检修的过程也不说清就让大家给你出主意。另,既然修好了,趁热把思路给大家说说,让大家在修这种板的时候少走点弯路。该天,改天,该不会就象借了钱要还时所说的改天吧。呵呵。

网友:
那个南桥发烫的主要查南桥的1.5V供电,如没有供电则可能是供电管坏了,如供电0.5-1.0V则可能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呵呵      可以焊不可以说我水平高哈     我以前是专门修家电以及手机什么的哪       接触主板还不很久的哈

至于发表维修过程     这个我得好好写一下    准备向《家电维修》杂志社投稿件    你要不相信我会写稿件   可以去翻翻《家电维修》杂志哈      作者名称就是这个会员名称的
引用 网友C:
有点搞不太明白,LZ既然能换SB,按说水平不低呀,怎么连检修的过程也不说清就让大家给你出主意。另,既然修好了,趁热把思路给大家说说,让大家在修这种板的时候少走点弯路。该天,改天,该不会就象借了钱要还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