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L4S5M 不过内存(已经解决)

楼主(2007-06-09):
刚才不跑码 发现电容有鼓的 换之,走码 C1 C0; B0 C6 一长 一长报警

内存供电正常

然后咋查

最后发现两处断线 内存_北桥 由于客户换电容 可能烙铁太粗 或者太大 把细弱的板线弄断两跟 飞线后 问题解决

网友:
91 92对地电压3.3V 是正常的吗 我记得应该是5V

网友:
可能是电容失效的问题 强烈建议把没鼓包的电容也换了,还有把北桥供电的电容也换了。
参考这贴: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检测卡跑C1 C0; B0 C6

2.5v     3.3v

供电正常
象你说的情况我遇见过 换IO就好了

网友:
换IO 我试试吧 电容都换过了  1脚的DDRVREF的1.25V,91、92脚的3.3V,184脚的2.5V都正常

网友:
看完了供电,时钟,等等,就要看一下内存到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不过的维修我已经在新手区做了专题 不去看吗?

网友:
内存槽到北桥线 断了一根 飞线后 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