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被雷击坏~简单维修方案

楼主(2007-06-09):
一联想家悦电脑被雷打坏.上不了网.两个灯长亮(黄绿).经常死机.上独立网卡无法识别.BOIS 里屏蔽了也无效.请教高手在不用热风枪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怎么才能把网卡的电断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南桥也有问题了?

网友:
这咱情况一般都会坏南桥..

网友:
坏南桥,还不一定,我遇到网卡坏,但南桥是好的,把网卡芯片拆掉,就好了,有烙铁和细铜丝,或拿斜口剪钳剪掉网卡芯片的脚,最好是热风台了。

网友:
在保修期内的话,还是请联系联想工程师。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吹掉网卡,即使你断了网卡的电,但由于PCI的AD线是相连的,在网卡短路的情况下,仍会影响主板其他部分。

网友:
用铜丝穿过网卡的针脚
一边用烙铁加热一边用铜丝隔离针脚和PCB板 满满就可以搞下来了~
或者联系联想8008108888三年内主板都是有质保的
不过你不要告诉他雷击的 就说不知道怎么搞的就不能用了
去年端午节我自己店里卖出去的机器雷击了好几个 联想都给换了~

网友:
如果实在没工具的话那就买把好点的剪刀,一脚一脚的去剪下来,再用烙铁把引脚焊下来.
这个只是用来取下网卡芯片的,主板中其它部件是或正常工作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
估计是南桥有问题了,还是找联想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