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喜主板奇怪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09):
型号为:GA-8I848P-G
顾客拿来时是复位灯常亮,CPU无主供电,将HIP6602BCB换成RT9602之后可以亮了,收了30元让顾拿走了,第二天顾客又把机子抱来了,说开机过一会就断电了,把主板卸下来检查后发现开机有时无复位,且北桥有点烫手,有时候开机又能亮,但是刚刚一有显示就断电了,再开还是一样,如果空板加电(CPU和内存都不装)北桥过一会就有点烫手了,在我印象当中如果不装任何东西开机北桥应该是没有温度的吧!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加电北桥就是会有温度的。
你所说的断电以后,在不插拔ATX的情况下,可以重新加电吗?
如果不能,则一般是有短路情况,如果能,就查一下开机电路相关的吧。

网友:
如果空板可以运行的话那基本上是电源IC的问题,功率不够或者是像飞翔老师说的那样有短路现象.
另外,内存的供电电压也有出现这种现象的概率.
至于南北桥发热问题那就比较直接,强行开机,会发热烫手,不用说一定是短路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电容的故障,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能开机就是供电不良啊,电容漏电有时候也能导致这种现象,我遇见过一块杂牌的就是这样,不过可以看见鼓的电容.

网友:
应和北桥没啥关系。还是查一下南桥附近的供电吧。

网友:
还是换IC,驱动IC坏了以后就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还是RT9602负载不够引起的!尽量便用原型号试试!或换一块虽的代换IC试试!

网友:
3055管子换掉就没事了.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没有啊?
期待中

网友:
3055?是CPU 周围? 还是内存? 还是北桥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