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l4s5m/dx+ 故障

楼主(2007-06-09):
今天接修一块esc l4s5m/dx+板/ 故障现象为,开机主板能点亮。各电压正常。热机1小时后死机,检测卡复位灯常亮。不断电情况下测NB,SB,内存供电正常,唯独CPU无供电。该板用RT9602做电源IC,我换了6602后故障现象一样。
但只要冷机30分左右又可以开机。不过1小时左右故障又重现。已经加焊了CPU座,刷过BIOS。还是无法解决。请教下斑竹这种现象应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更换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及MOS管

网友:
谢谢夜雨十三天 版主。我换了试下。不过有个问题请教下
这块板目测CPU供电电容无鼓顶。MOS管和底版无发黄的痕迹。您是怎么判断需要更换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及MOS管的?

网友:
我掐指一算.........
哈哈~
一般死机故障主要考虑散热问题及电容失效等问题~

网友:
呵呵。这块板还有个现象。死机后除了复位等常亮外。点复位针不起作用。强行关机也不起作用。非要拔电源

网友(2008-02-04):
我也遇见过这种现象!不过是661FX的主板..看来SIS的芯片组还是不怎么D

网友:
应该是你CPU座没加热好~~你应该换1个~~这种板太CPU座坏啊~~

网友:
应该是你CPU座没加热好~~你应该换1个~~这种板太多CPU座坏啊~~

网友:
我的理解是更换声效应管,发热后不工作,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