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的板子 478 上内存有是过  有时不过

楼主(2007-06-09):
硕泰克的板子 478 上内存有是过  有时不过

昨天 有客户 那来这板子  因为内存槽子 有一个烧坏了  要换

在没换的时候  上CPU 内存 显卡 都能过 自检

等把内存的槽子换好了  处理完了

在把CPU上好  内存上好  第一次  是好的   等放一下  在试 测试卡  只能跑到 A7A8 就不动了

换 CPU  换  换内存  洗槽子  都弄了  就是不行

总是老样子  有时是好的全跑过了  有时只能跑到 A7A8

高人 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槽质量太烂了
北桥被你搞空焊了
再就是RPWT了~

网友:
论坛里专题区里有专门针对A7代码的详细文章
你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不要说的那严重  所有的零件 都是好的

我就怀疑是槽子  槽子是从旧的扳子拆下的

没办法  打工的  老板娘说  换   没办法只有换

本来不想修  3个槽子 一个坏了  还能用 硬是要换

换挂了  马上闪人

网友:
还有就是

发现 这扳子  不知道为什么 CPU 上上去了 容易烧一样

好的CPU 测电阻 有 20左右 自从把CPU 上来这扳子上 在测CPU电阻只有 8左右

被搞怕了    要赔的

网友:
教训啊!
下次注意啊!

网友:
深刻的教训,要引以为戒!!!!!!

网友:
哦,你是用烙铁焊的还是用锡炉搞的啊,要是用烙铁焊的就最容易出样的情况了,会焊断那小的线,你在看一下你焊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