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550 显卡 主板检不到

楼主(2007-06-09):
共包 ATi  PIC-E X550 显卡 128M128BIT 插到主板是检不到,喇叭一长两短报错
GPU的供电1.5v 1.25v  显存供电2.5V都有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晶振起振吗?
供电有没有短路?
GPU有没有空焊?
BIOS重新烧过吗?

网友:
用PCI显卡进入系统,看有没有找到X550,可确定是否BIOS问题,(像BIOS的问题)
主板设PCI优先,X550与PCI一起插到主板上启动,如果在操作系统中未发现X550,那就不要修了.
以上是参考了GPU的供电1.5v 1.25v  显存供电2.5V都有的情况.
还可以看看BIOS芯片(如果是8脚的)的第五脚波形在启动过程中是否有跳变,没有的话,也不要修了

网友A:
楼上分析,不太对哦.BIOS坏用PCI点亮进系统是看不到X550的.还有这些卡很多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分析,不太对哦.BIOS坏用PCI点亮进系统是看不到X550的.还有这些卡很多空焊 [/q
BIOS文件坏,导致检测不到时,绝对可以用PCI引导到系统并在系统中进行判断.
不信你找张NV或ATI的卡,故意用错误的BIOS刷,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而且, PIC-E X550 大多是BIOS文件错误,空焊的可能性反而小.

网友:
楼上分析,不太对哦.BIOS坏用PCI点亮进系统是看不到X550的.还有这些卡很多空焊 [/q
BIOS文件坏,导致检测不到时,绝对可以用PCI引导到系统并在系统中进行判断.
不信你找张NV或ATI的卡,故意用错误的BIOS刷,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我是没有修过了,不知所云啊

网友:
还可以看看BIOS芯片(如果是8脚的)的第五脚波形在启动过程中是否有跳变,没有的话,也不要修了
为什么?

网友:
用PCI卡进,刷BIOS工具看能备出来BIOS么,如果不能,就是AGP接口问题。AGP未发现设备时才报警的,若有AGP设备,无论GPU工作与否,都不报警。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主芯片虚焊

网友(2008-04-22):
估计是主芯片虚焊加焊一下估计就好了。。。。。

网友:
楼主呀,你用的是什么芯片的板?据我所知,有些X550与915不赚容

网友:
用PCI卡进,刷BIOS工具看能备出来BIOS么,如果不能,就是AGP接口问题。AGP未发现设备时才报警的,若有AGP设备,无论GPU工作与否,都不报警

网友:
用PCI 显卡点亮.用EV 可以看到显卡型号.如何修啊?
谢谢!!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不懂就是不懂,不会装懂来误导别人。

网友:
我有张桥接的AGP X700,也是这样,检测不到显卡,但是用PCI显卡引导系统,可以正常刷新和备份BIOS,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