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知识:色环电阻色码识别

楼主(2007-06-09):
(利用网上资料,从新加工而成)

色环电阻阻值、容差等可以通过下面的规则来读出

颜色: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金,    银,    本色
数字:0,    1,   2,    3,   4,   5,        6,        7,       8,       9
倍率:         1 , 10, 100, 1K,10K,   100K,  1M,     10M ,       ,      0.1,  0.01
容差:         1%,  10%,     ,     ,   0.5%,    0.25%, 0.10%,  0.05%,       ,     5%,    10%,    20%
                  F,      G  ,       ,       ,    D,         C,         B,          A,           ,        J,       K,        M

固定电阻器的色码色环标示识别,主要应用於圆柱型的电阻器上,如:碳膜电阻、氧化膜电阻、精密电阻、耐冲击电阻、保险丝电阻、实芯电阻、实芯电阻、保险丝电阻、绕线电阻、突波电阻。在早期,一般当电阻的表面不足以用数字表示法时,就会用色码色环标示法来表示电阻的阻值,公差,规格。现在,色码色环标示法已应用於TOKEN 的自动化生产设备上。TOKEN 生产的电阻器上的色码色环,非常易於识别,前後端易於区分。TOKEN 的色码色环,主要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
靠近电阻前端的一组是用来表示阻值,两位有效数的电阻值,用前三个色环来代表其阻值,如:39Ω,39KΩ,39MΩ。三位有效数的电阻值,用前四个色环来代表其阻值,如:69.8Ω,698Ω,69.8KΩ,一般用於精密电阻的表示。
第二部分:
靠近电阻後端的一条色环用来代表公差精度。
第一部分的每一条色环都是等距,自成一组,易於区分第二部分的色环。带有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两位有效数的阻值;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带有五个色环比四色环多了一个有效数字。

TOKEN 的第五条色环如为黑色,一般用来表示为绕线电阻器,第五条色环如为白色,一般用来表示为保险丝电阻器。
如果电阻体只有中间一条黑色的色环,则代表此电阻为零欧母电阻。

首先,从电阻的底端,找出代表公差精度的色环,金色的代表5%,银色的代表10%。

再从电阻的另一端,找出第一条、第二条色环,读取其相对应的数字,以右边图为例,前两条色环都为红色,故其对应数字为红2,红2,然後,再读取第三条倍数色环,黑1,所以,我们得到的阻值是22Ω。

如果第三条倍数色环为金色,则将小数点往左移一位。如果第三条倍数色环为银色,则将小数点往左移两位。

网友:
主板上数字标法的电阻和上面的色环码类似,如  103 = 10K欧姆,472=4.7K欧姆。
另外还有 1R0=1.0欧姆,4R7=4.7欧姆,6K8=6.8K欧姆等

zflzxx超版,提供了一些数据,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