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解决512M内存遭烧的金手指一例!

楼主(2007-06-09):
我用2B铅笔来回使劲抹了被烧掉金手指的地方(注意不要和旁边的金手指短路!!!,短不短路可用万用表检测的).插上居然过了,装上系统,上网用了大半天都没死机,看来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师们提供的方法,我虽没有用你们的方法,但是如果再出现毛病,我将用你们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看了些帖子.说一下:1:铅笔具有一定的导电性  2:至于烧了为什么能亮,说明你的内存烧的是地线.不影响使用(回复楼下的朋友)

网友:
应该不是铅笔涂抹起的作用吧?内存有些脚位是连在一起的,比如接地。烧了一个没什么影响的。只需要清洁一下,除掉残留以免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认为不一定是铅笔的作用。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烧金手指一般是插反内存条造成的,烧的地方比较固定,多数是正反面相连的引脚。这样的内存一般不用修的,用橡皮擦干净就OK了,但是有的顾客看见什么也没动还要收几十元会不爽,这时候我就将烧坏的金手指对应的那个果粒补一下焊而且洗的时候故意留少量松香,还有就是烧掉的引脚最好用502粘一小块铜皮上去装饰一下。这样一来顾客付钱的时候会满意很多,自己收钱也心安理得了,呵呵。

网友:
有个维修店,自己不会修内存,拿出去修回来,用一下就不亮了,让我看。一看,有个脚502没粘牢。我就把晃悠的铜皮去了,再插上就正常了。

网友:
运气好的话,烧掉的正好是接地的pin,一般是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我见过好几个由于插反烧的内存条,清理一下都能使用的,根本不用维修

网友:
大师们说的有道理

谢谢你们的经验,想来也应是你们分析的一样.衷心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经验真好,我准备开店了,对我来说,这些太重要了.

网友:
好象  不是铅笔的功效

网友:
呵呵,我看到过客人插反了内存烧了2个引脚,铜片还没完全掉呢,还是照样用着,都为他担心,最后帮他拔掉烧焦的铜片。还是没事。

网友:
都试过,都不太好弄。最终花三十米买了一筒导电银漆,真是好用。还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呵呵。

网友:
导电银漆是什么?

网友:
是不错有个烧掉的一脚,我以为不能用了。但我后来试了下还能用,可能就是接地的一脚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DDR256的3脚烧掉了,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
很多都是接地的烧了。

网友(2007-09-15):
谢谢你们的经验,我都是焊上一个金手指。下次再有我也用你们的方法试试 。

网友:
真晕 这么多人连这都不懂  铅笔芯是含有石墨的 含量越高的导电性能越好

网友:
我今天刚好也遇到烧金手指的内存,拿到别的机子上一试,居然还是好的!那位有内存的金手指定义图,传上来分享分享啊!

网友:
看了些帖子.说一下:1:铅笔具有一定的导电性  2:至于烧了为什么能亮,说明你的内存烧的是地线.不影响使用(回复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