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全攻略(转)

楼主(2007-06-09):
--------------------------------------------------------------------------------

 你的显示器是否还闪得让你睁不开眼?是不是还动不动闹点小毛病?不用担心,有些故障是不需要大动干戈的,只要我们略施小技就能够让它服服帖帖地为你服务。

  显示器闪得让你睁不开眼睛,不用担心,调一下刷新率吧!咦,为啥不能调整呢?刷新率总在60Hz,难道是显卡坏了吗?不是,一般出现此类故障主要可能是由以下几个问题所产生:

  第一,显示器的驱动没装对。显示器还需要驱动吗?当然,在Windows 98中,如果我们不安装显示器的驱动程序或在Win 98的系统中没有它预设的驱动程序,那么系统就会在我们显示器的刷新率一项设为默认或优化。但此时 就只能按照最低的显示刷新率进行显示了。如何处理呢?只要我们在桌面上点鼠标右键→“属性”→“设置”→“ 监视器”→“更改”,安装正确的显示器驱动程序。如果没有也不要紧,只要挑选一个你所知道的带宽较高的显示 器型号,进行强行安装也可以调出调整刷新频率的菜单。但是不要太贪心哦,如果强行设置超过了你显示器所能承 受的范围,它可要罢工了。

  第二种主要是局部闪动很厉害。这最有可能是显示器的周围存在功率较大的电器,如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炉 、电冰箱、空调器等。特别是变频空调,如果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没有采取良好的抗干扰电路,这就会造成变 频空调在工作时向周围空间和沿电源线向外发射大量的电磁波,造成对显示器和电视机的图像干扰。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用排除法祛除干扰源,从近到远将有可能造成干扰的电器移动出去。如果故障显示得比较特殊,基本可以确 定是什么产品造成的干扰源。比如,图像上有明显的水纹状的滚动条,不停地从上向下移动,这种情况一般是 50Hz交流磁场干扰,请检查显示器周围是否有大电流的供电线路,或者电动机、电焊机等工业设备。

  如果显示器出现一个“大花脸”—花屏,先别着急,未必是硬件的故障,这有可能是硬件驱动程序的问题。你会说我的显卡一直用得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这未必是你的显卡驱动引起的,有可能是其它的驱动程序或者应用程序影响所致。考虑一下自己最近装了什么新的硬件或者软件吧!先将它们卸载了试一试。

  当然,显示器的花脸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可能什么样子都可以用驱动程序的方法排除,比如,如果显示器的图像中间有明显的一块暗斑,这有可能是地磁影响,我们可以试着变换显示器的朝向来解决。如果是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的,大多是因为无意中显示器被磁化所致,只需要进行手动消磁就可以解决。一般来说,因为目前的技术原因,大多数CRT显示器的底色都不会很纯,或多或少会有颜色不匀的现象,只要这种情况不影响正常的使用,都不算是问题。如果显示器的图像总是红一块、蓝一块,左右摇摇显示器就没有了,这种情况也是属于磁化,最好检查一下显示器周围有没有放手机、收音机、音箱等磁性物体。如果显示器上的文字和图像有规律地在清晰和模糊之间变化,图像有明显的网纹出现,屏幕上的文字发虚,那么可以调节OSD菜单中的摩尔纹选项来解决。